请问这款规格书对应的编程器知道吗

楼主:
型号是L9924L,不知道哪款编程器可以调试,求告知

网友:
感谢分享,很有用处。谢谢

网友A:
The L9924L is a controlled multifunctional alternator regulator intended to be used in cars, commercial and agricultural vehicles, with support for 12 V and 24 V systems. The control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LIN, RCV, PCM, C_term, BSS. It is a System-In-Package solution with smart power alternator regulator IC coupled with a 8-bit microcontroller (non-monolithic approach). It includes the control section, fault diagnostic circuit which drives a warning lamp, and the protection against short circuits. This device regulates in closed loop the output of an automotive generator by controlling the field winding current by means of a Pulse-Width Modulation (PWM) of an external high side or low side driver at fixed frequency.

个人弄不了这个,有编程器你也你编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e L9924L is a controlled multifunctional alternator regulator intended to be used in cars, commerc ...

帮客户找的,只要提供编程器即可,有合适的编程器吗

网友:
看看是什么内核呗,如果是ARM,是不是JLink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