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K210使用指南 -CanMV版 V1.0》第六章 Kendryte K210固件烧录

楼主:
,建议读者在使用kflash前,先访问kflash的项目仓库并仔细阅读其README.md文件,了解kflash的用法。

在使用kflash烧录CanMV固件前,需要让Kendryte K210与Ubuntu进行连接,首先需将Kendryte K210的UARTHS通过USB转UART芯片与USB数据线连接至电脑主机的USB端口,接着在虚拟机的VMware Workstation Player窗口中的Playerà可移动设备下找到USB转UART芯片对应的USB设备,将其设置为与虚拟机连接。

连接成功后,在Ubuntu下查找设备:

# Linux

ls /dev/tty*

在列出的设备中找到对应的设备,例如:/dev/ttyACM6。

接着便可使用kflash烧录上一小节中编译出的CanMV固件至Kendryte K210:

# Linux

kflash -p /dev/ttyACM6 canmv.bin

6.3 Windows下的烧录固件

在Windows下烧录CanMV固件的方法依然是借助kflash工具,因此需要先在Windows下安装kfalsh(该工具依赖Python和pip,因此需要先安装Python和pip):

# Windows

pip install kflash

接着按照上一小节介绍的方式连接Kendryte K210与电脑主机,但注意不要让虚拟机连接到对应的USB设备,否则Windows会找不到对应的USB设备。

连接成功后,在Windows下找到对应的端口号:

# Windows

Get-WmiObject Win32_SerialPort | select-Object Name

在列出的端口中找到对应的端口号,例如:COM6。

接着便可使用kflash烧录上一小节中编译出的CanMV固件至Kendryte K210:

# Windows

kflash -p COM6 canmv.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