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WB09KE无法烧录问题

楼主:
1、板子设置如下:

MB2032B板子为Bootloader 模式JP1,PA10引脚为High,非默认。

2、其它设置为默认。

3、 keil可以发现MCU,但是由于没有该芯片STM32WB0X的支持,无法烧录。

4、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烧录出现ST-LINK能够认出,但是无法烧录。

“Error:No STM32 target found! If your product embeds Debug Authentication,please perform a discovery using debug Authentication”

提示,无法链接板子。

  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反馈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跟另外一个网友说找不到WB09的PACK一个情况???

这里是ST那边的反馈:

Please instruct the developer to look into the CubeFW Package: STM32Cube_FW_WB0_V1.0.0\Utilities\PC_Software folder

KEIL and IAR IDE patches can be found under STM32Cube_FW_WB0_V1.0.0\Utilities\PC_Software folder

Keil.STM32WB0x_DFP.1.0.0.zip  for Keil IDE

EWARMv9_STM32WB0x_V1.0.0.zip for IAR ID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反馈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跟另外一个网友说找不到WB09的PACK一个情况??? 这里是ST那边的反馈:   ...

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他说的这个问题我这里也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他说的这个问题我这里也需要。

好的,那你先看看他说的这个问题,这样是不是可以了。我把你 新反馈的这个问题转人看看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那你先看看他说的这个问题,这样是不是可以了。我把你 新反馈的这个问题转人看看啥情况

不过通过keil也可以烧录程序了。只是STM32CubeProgrammer的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
这个问题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