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选型

楼主:
相同额定电压、电流、延时类型(慢断/快断)的保险丝,有方形、陶瓷、玻封、贴片等不同类型,还有高分断和低分断,那一个电源使用哪种保险丝是怎样决定的?

网友:
电源使用的保险丝类型多样,选择哪种类型的保险丝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电流承载能力、空间限制以及保护需求等因素‌。

网友:
保险的种类太多了,一般要看安全要求

网友:
看额定电压高低,高压例如220VAC一般选用玻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