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初学汽车CAN总线,需要什么样的硬件条件,有低成本的测试设备推荐吗?

楼主:
如题,小白初学汽车CAN总线,需要什么样的硬件条件,有低成本、个人能承担的测试设备推荐吗?

网友A:
先搞个单片机跑最基本的can通信。

这个搞两个开发板带can总线的就可以玩起来。

完了再看看汽车上的总线系统的电路(主要是电压和其他功能电路不一样,通信电路一样)。

还有了解汽车CAN总线上跑的软件层。

后面两点可能要你自己针对行业去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搞个单片机跑最基本的can通信。 这个搞两个开发板带can总线的就可以玩起来。   完了再看看 ...

前辈,我看网上有人说,学CAN总线需要买USBCAN分析仪,这个有必要么?这个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我看网上有人说,学CAN总线需要买USBCAN分析仪,这个有必要么?这个好贵

没必要,搞两个stm32带can总线的便宜的开发板就可以了。

越便宜的越好。实在没钱到咸鱼抓。

网友C:
我买的一个CAN分析工具,也很简单,便宜,几十块钱,就行了.

网友D:
USBCAN分析仪好像得大几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一个CAN分析工具,也很简单,便宜,几十块钱,就行了.

好用不,真的只需要几十么,从哪买的,您给推荐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CAN分析仪好像得大几百吧

您有推荐的型号么,大几百其实也还可以接受,再贵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一个CAN分析工具,也很简单,便宜,几十块钱,就行了.

几十块钱的分析仪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用不,真的只需要几十么,从哪买的,您给推荐推荐

不就简单的CAN收发么,类似于串口助手一样的功能

但没有其它功能,例如CAN-OPEN解析.

淘宝上搜[USB转CAN],多的是,50块钱以下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十块钱的分析仪稳定吗?

简单收发没问题吧,如果数据量很大没试过.

网友:
几十块钱的分析仪稳定吗

网友:
既然是小白,那应该先看CAN spec介绍

然后是芯片的datasheet,然后是协议spec

然后是测试spec,然后是test case

最后就是设备方面的学习和操作了

网友:
我看微信群里有群友说 现在CAN总线已经过时了  现在汽车用的多的是 CAN FD 、以太网,大家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