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匠芯创D133CBS】-网络通讯测试

楼主:
一、MAC 使用指南

支持全双工/半双工

支持 100/10 Mbps,部分 SoC 支持 1000 Mbps

支持 RMII 接口,部分 SoC 支持 RGMII 接口

支持内部 DMA

TXFIFO/RXFIFO 的大小均为 2048 Byte,均支持阈值模式和存储-转发模式

支持 VLAN 哈希过滤

支持 64-bit 哈希地址过滤、完美地址过滤(支持 8 个地址寄存器)

支持源地址的插入/替换,VLAN 的插入/替换/删除,CRC 的插入/替换/删除

支持接收校验和错误检测

支持发送校验和计算

二、以太网介绍

以太网(Ethernet)是一种计算机局域网组网技术,基于 IEEE802.3 标准,它规定了包括物理层的连线(RJ45),电气信号(PHY)和媒体访问层(MAC)协议等, 以太网的特征是有线网络,网络中的各终端必须通过网线进行连接,以太网模块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MAC 通过 MII 总线控制 PHY 共同完成终端之间数据交换的一种设备。

使用拓扑

一个典型的以太网电路至少需要如下器件的参与

RJ45 连接器

网络变压器

晶振

PHY 收发器

MAC 控制器

AP 处理器

D211 集成 MAC 控制器模块,AP 内部也可以提供 PHY 收发器所需的时钟,从而不使用外部晶振模块。

如果要提升硬件的防静电能力,外部一般会增加 ESD 保护电路。

三、MAC 架构

图模块架构

图MAC 架构

图PHY 架构

四、程序开发--上点干货

五、测试过程

1、镜像选择

Built-in configs:

d13x_demo88-nand_baremetal_bootloader

d13x_demo88-nand_rt-thread_helloworld

d13x_demo88-nor_baremetal_bootloader

d13x_demo88-nor_rt-thread_helloworld

d13x_kunlunpi88-nor_baremetal_bootloader

d13x_kunlunpi88-nor_rt-thread_helloworld

 以上六种程序系统适配当前的开发板,d13x_demo88-nand_rt-thread_helloworld系统更适合开发网口程序,但是我的评估板不知道怎么回事下载不了其编译后的镜像,问官方也未得到反馈。后面使用的是d13x_kunlunpi88-nor_rt-thread_helloworld系统进行的实验。

  1. Lwip简介

LWIP是一个轻量的开源的TCP/IP协议栈,专为嵌入式系统设计,在RTOS应用非常多。

  • 特点‌:LwIP可以在有无操作系统的情况下运行,重点是在保持TCP协议主要功能的基础上减少对RAM的占用,通常只需十几KB的RAM和40K左右的ROM即可运行。
  • ‌应用‌:适用于资源受限的嵌入式设备,如云台接入、无线网关、远程模块等。
  • ‌接口‌:提供RAW API、NETCONN API和SOCKET API三种编程接口,方便开发者根据需求选择使用。
  • ‌优势‌:代码量小、可配置性强、支持多平台,广泛应用于物联网项目中‌

网友A:
评估板不知道怎么回事下载不了其编译后的镜像,这个是个小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评估板不知道怎么回事下载不了其编译后的镜像,这个是个小遗憾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