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电路相关问题

楼主:
想问下大家,这个TL431阴极的输出电压和光耦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本人新手小白,分析了半天还是不明白这个电路的意思。

网友A:
TL431的工作可以这样描述:当Ref端相对于A端电压高于2.5V时,C端流入更大的电流(所以C端电压降低)。那么标注为5V端(不稳定)经R217和R224分压后如果大于2.5V,流过光耦的电流增加,光耦光电管侧趋于更加导通,使2844的1脚(COMP)电压降低,2844输出PWM占空比减少,反激开关电源输出电压(5V)降低。此过程将进行到TL431的Ref端对A端电压为2.5V为止。

上面的分析将C120和C123看成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431的工作可以这样描述:当Ref端相对于A端电压高于2.5V时,C端流入更大的电流(所以C端电压降低)。那么 ...

有几个问题没有搞明白,1、光耦的1脚电压是5V吗?如果光耦导通,那光耦的2脚应该接地呀?2、按照431数据手册上的公式:阴极电压等于(1+R217/R224)*Vref呀,那应该是5V,那光耦怎么会导通呢?还是说这里不能使用这个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问题没有搞明白,1、光耦的1脚电压是5V吗?如果光耦导通,那光耦的2脚应该接地呀?2、按照431数据 ...

【1、光耦的1脚电压是5V吗?如果光耦导通,那光耦的2脚应该接地呀?】

光耦的1脚经电阻R212接到5V。如果光耦中发光管有电流,那么1脚电压是5V减去R212上的压降。如果光耦中没有电流,那么1脚电压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问题没有搞明白,1、光耦的1脚电压是5V吗?如果光耦导通,那光耦的2脚应该接地呀?2、按照431数据 ...

【如果光耦导通,那光耦的2脚应该接地呀?】

光耦导通,只需要光耦两端(1脚与2脚之间)有1V多一些(一般不超过1.2V)的电压,不必2脚接地。TL431的C引脚最低允许低到2.5V,所以剩余的2.5V足够使光耦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问题没有搞明白,1、光耦的1脚电压是5V吗?如果光耦导通,那光耦的2脚应该接地呀?2、按照431数据 ...

【按照431数据手册上的公式:阴极电压等于(1+R217/R224)*Vref呀,那应该是5V】

TL431手册上的公式,是指C脚与R217上端联接时的情况。今TL431的C脚并没有与R217联接,而是与光耦联接,控制光耦中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