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问题

楼主:
我使用AM335x,集成了DDR3的集成芯片 OSD3358,发现系统无法启动,我们在使用这个AM335x处理器前,是否还需要其它软件做基础配置?

网友:
新版AM335x能支持DDR3了?我的手册上还只支持DDR和DDR2

网友:
好像是我看错了,2014年的手册上就已经支持了.

网友:
有没有确定到是硬件的上电时序问题还是程序中的启动配置问题?

网友:
可以通过串口打印一下数据看看,我用的就是AM335X

网友:
因为是自己做的PCB板,完全按照Demo  Beaglebone black wireless,现在是无法启动,初步定位是在DDR初始化地方,这个新买过来的芯片OSD3358使用前,DDR还需要校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