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锯齿波输出问题

楼主:
SG3525的锯齿波非常不干净,如下图所示

出现这个波形有哪些原因?1、PCB布板;2、。。。

网友A:
1、该控制芯片16脚(Vref)应该有个0.1uF以上的电容接到地。

2、该芯片7脚应该有个小电阻接到5脚。

3、该芯片15脚(Vcc)应该有个0.1uF以上的电容接到12脚(GN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该控制芯片16脚(Vref)应该有个0.1uF以上的电容接到地。 2、该芯片7脚应该有个小电阻接到5脚。 3 ...

16脚没有电容,2/3条都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脚没有电容,2/3条都有的

那就把16脚电容加上。注意该电容距离芯片尽量近一些,联线尽量短一些。

另外,板子上其余部分例如四个小功率三极管构成的桥式电路等都应该去掉(切断其余部分的电源线使其停止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16脚电容加上。注意该电容距离芯片尽量近一些,联线尽量短一些。 另外,板子上其余部分例如四个 ...

SG3525的第10脚,单片机控制,电压设定时,该引脚是高电平,SG3525的输出被禁止

电压设定完成了一以后,第10脚电压被拉低,此时SG3525的输出打开

SG3525在输出被禁止的时候,锯齿波如下图

SG3525在输出被启用的时候,锯齿波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G3525的第10脚,单片机控制,电压设定时,该引脚是高电平,SG3525的输出被禁止 电压设定完成了一以后 ...

5楼上面波形是正常的。

既然SG3525输出使能时波形不正常,那应该考虑SG3525两个输出端返回的信号。把SG3525两个输出端到四个三极管构成的桥式电路之间的导线切断(两个输出端悬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上面波形是正常的。 既然SG3525输出使能时波形不正常,那应该考虑SG3525两个输出端返回的信号。把S ...

把R22/R23去掉,测量波形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