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匠芯创D133CBS】-小火苗-PWM测试

楼主:
  • PWM工作原理

PWM 信号

< class="p" style="">PWM 信号通常由一列占空比不同的矩形脉冲构成,其占空比可以调节。用数字输出来控制 PWM 占空比,占空比提高意味着高电平脉宽增大,输出的能量就会增加,PWM 就相当于一个 功率版的 DA 转换模块。下图是一个典型的 PWM 信号波形:

图典型的 PWM 信号波形

< class="p" style="">占空比的计算方法: 占空比 = (脉宽时间 / 周期) * 100%

< class="p" style="">结合上图,我们可以说: 脉宽时间 1 相比 脉宽时间 2 提供较小的占空比。

< class="p" style="">PWM 通常用于背光亮度调节、电机控制、舵机控制等。本文仅限于 PWM 调节背光的功能,通过调节 PWM 中的占空比,达到控制 LED 背光电流的通和断,进而可调整背光亮度。

  • PWM驱动配置

打开VsCode软件,打开该文件,在VsCode下打开终端,输入list命令查看系统,使用lunch 11 选择程序系统。

在文件夹下打开win_cmd.bat终端,因为VsCode打开menuconfig配置文件的时候显示和操作会很卡。所以直接用电脑自带的终端打开。

  • 编译

使用终端命令scons进行编译

  • 下载

  • 测试

查看手册和板子原理图,PWM引脚接入蜂鸣器,其余的PWM引脚被其他功能复用,所以在此使用不了其他引脚进行PWM测试。

网友A:
用不了其他引脚进行PWM测试,这个最后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其他引脚进行PWM测试,这个最后怎么处理的呢

蜂鸣器用的是PWM1 用的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