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5开启一直卡在限流,求教各位大佬支招

楼主:
背景:

        9月12号晚上还能开机,今天晚上开机,就一直卡在Selecting USB low current limit;

        如图:

使用的是小米转换头 5V 3A供电;前几天还可以正常开机,今天就不行。

现象就是一直卡在限流那里,并且风扇一直在转,重启了几次了,还是不行。

USB没有接任何设备。

使用3p debug 进行串口打印

求教论坛各位大佬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A:
是不是异物造成短路

应该过压或限流保护了

网友B:
把USB上的设备都拔掉,然后上电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异物造成短路 应该过压或限流保护了

准备重新烧写系统试试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USB上的设备都拔掉,然后上电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USB没接设备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C:
你没说是树莓派几代,没说插在USB2.0还是3.0的口上,没说你USB插了哪些设备,这么关键的问题都没说,没法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说是树莓派几代,没说插在USB2.0还是3.0的口上,没说你USB插了哪些设备,这么关键的问题都没说,没法帮 ...

已经修改描述,多谢大佬。USB没有接任何设备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C:
USB没接设备而报这个错误,  第一步就是重新安装一下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没接设备而报这个错误,  第一步就是重新安装一下系统。

我用SD卡安装的系统额;可能是SD卡系统有点问题。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没说是树莓派几代,没说插在USB2.0还是3.0的口上,没说你USB插了哪些设备,这么关键的问题都没说,没法帮 ...

他不是说了5吗?

网友E:
啥也不说了,直接上小米67瓦快充头,不接HDMI显示器毫无问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也不说了,直接上小米67瓦快充头,不接HDMI显示器毫无问题哈哈

666啊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F:
多谢各位大佬的支持,换了一张64G的卡,重新烧录系统即可重新正常开机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不是说了5吗?

请仔细看贴,我问的时候楼主没说。楼主后修改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多谢各位大佬的支持,换了一张64G的卡,重新烧录系统即可重新正常开机

大概率是TF卡长期使用,系统文件出现问题。 重新做系统就能好。 树莓派建议使用闪迪的高端V30 U3 行车记录仪&安防监控 高端白卡,耐擦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TF卡长期使用,系统文件出现问题。 重新做系统就能好。 树莓派建议使用闪迪的高端V30 ...

多谢大佬,也确实换了一张闪迪的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