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数显驱动器厂家/大电流数码管驱动VK16K33高亮LED驱动芯片

楼主:
VK16K33是一种带按键扫描接口的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数据锁存 器、键盘扫描、LED 驱动模块等电路。数据通过I2C通讯接口与MCU通信。SEG脚接LED阳 极,GRID脚接LED阴极,可支持16SEGx8GRID的点阵LED显示面板。最大支持13×3的按键。内 置上电复位电路,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可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采用SOP20/SOP24/SOP28三 种封装形式。 / C120-10

• 工作电压 3.0-5.5V

• 许鑫/13632814412

• 内置 RC振荡器

• Q/2885157526

• 最大16个SEG脚,8个GRID脚 (封装不同SEG脚数量不同)

•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 I2C通讯接口,I2C从机地址可通过IO脚选择

• 16级整体亮度可调

• 最大13×3的按键扫描 按键显示复用需硬件电路配合 支持组合键需要电路配合)

• 读/写地址自动加1

• 内置显示RAM为16x8位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

• 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

•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 封装

SOP28(300mil)(18.00mm×7.50mm PP=1.27mm)

SOP24(300mil)(15.40mm×7.50mm PP=1.27mm)

SOP20(300mil)(12.80mm×7.50mm PP=1.27mm)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VK16K33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A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A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C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8*3     封装:SOP20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