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一下电路知识

楼主:
小白最近跟着看公司工程师评审原理图学习,说是PNP三极管基极要加个电阻。说是可以工作但是Ube12v太高,加个电阻分压?问题是IB电流控制三极管,那用作开关时基极电流的方向应该从B进去,这个IB由哪里提供呢?那如果不加这个电阻基极电流又是多少呢

网友:
求助大佬指点迷津,感觉好废啊,公司人好忙有点害怕问这种基础问题

网友:
不加这个电阻,应该会烧毁吧,12V直接加到PN结上了

网友A:
【问题是IB电流控制三极管,那用作开关时基极电流的方向应该从B进去,这个IB由哪里提供呢?】

对PNP三极管来说,基极电流是从基极流出。

这个基极电流,是由直流电源正端流过R33、PNP三极管发射结(注意PNP三极管发射极符号箭头方向)、Q10,流入直流电源负端。

网友:
【如果不加这个电阻基极电流又是多少呢】

直流电源电压减去PNP三极管发射结压降(约0.7V),除以R33加上MOS管导通电阻。

网友A:
【说是可以工作但是Ube12v太高,加个电阻分压?】

这是你的猜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是可以工作但是Ube12v太高,加个电阻分压?】 这是你的猜测吧?

emm,研发工程师是这样说的:“基极这里加个电阻”,具体加在基极哪里多少欧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IB电流控制三极管,那用作开关时基极电流的方向应该从B进去,这个IB由哪里提供呢?】 对PNP三极 ...

不好意思,基极电流我描述反了,正是因为从B极流出我才不理解。意思是说PNP管的基极电流是12V产生从R33到PN节EC的电流吗?[直流电源电压减去PNP三极管发射结压降(约0.7V),除以R33加上MOS管导通电阻]  这难道不是开关管导通后通过的电流值吗?对于N管基本上都是基极加个直流电源和限流电阻控制进去的基极电流这个好理解,p管流出感觉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基极电流我描述反了,正是因为从B极流出我才不理解。意思是说PNP管的基极电流是12V产生从R33到 ...

【对于N管基本上都是基极加个直流电源和限流电阻控制进去的基极电流这个好理解,p管流出感觉想不通】

这有什么想不通?PNP管和NPN管,无论施加电压方向,还是电流方向,都是相反的。当然,PNP管也是基极加个直流电源和限流电阻控制基极电流。你首帖的图,直流电源负端经MOS管和红色的R就是限流电阻,MOS管控制PNP管基极电流。只不过与NPN方向相反而已。

网友:
R33就是限流电阻

网友:
基级的确要加个电阻,限制下PNP管的基极电流

另外R23的放置位置不对,应该放在PNP的BE之间

网友:
如果不加基极电阻,基极电流将直接由电源电压和PNP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结的正向导通电压(Ube)决定。由于Ube通常较小(对于硅材料PNP三极管,Ube约为-0.6V至-0.7V),在电源电压较高的情况下,如果不加电阻限制,基极电流可能会非常大,甚至超过三极管的额定电流,导致三极管损坏。

网友:
好幸福电路知识这么薄弱都能跟Z移师后学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