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无法启动(封装后型号OSD3358)beaglebone

楼主:
我使用了AM335x 封装的CPU时(封装后型号为OSD3358),但是通过uboot启动时,出现了无法启动问题。请问启动时需要有其它配置吗?
PCB板是跟进beaglebone black wireless开发板来做的,上电时选择从SD卡启动。发现无法启动。不知是否需要其它配置?还是板上Emmc容量(我使用了8G的三星Emmc,开发板是金士顿的4G)有限制?

网友:
硬件电路图发上来看看,上电时选择从SD卡启动有几个引脚需要硬件配置

网友:
如果参考市面上或者TI的AM335X开发板,会有BOOT时引脚的配置表

网友:
检查硬件连接和配置,检查U-Boot配置,检查内核配置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我是按照beaglebone black wireless 的原版设计做的板,没有做改动。厂家提供的镜像文件会检验EEPROM数据,我现在在u-boot中已经去掉了对数据的检验,但现在还是无法启动。下载的厂家现成的镜像文件,bone-debian-7.5-2014-05-14-2gb.img 这个只会打印出如下信息。有些镜像文件没有任何信息打印出来。

U-Bo0t SPL 2014.04-00014-g47880f5(Apr 22 2014 - 13:23:54)

Incorrect magic number (Oxffffffff)in EEPROM

Could not get board IDIncorrect magic number(Oxffffffff) in EEPROM

Could not get board ID.

Unknown board, cannot configure pinmux.### ERROR ### Please RESET the board ###

后来把对EEPROM数据的校验部分在u-boot中去掉了,也是无法启动,它是不是还有对CPU型号的检验吗?或者是其它原因?

网友:
U-Bo0t SPL 2014.04-00014

2014的镜像文件会检验EEPROM数据了,问题是 下载的板子上没

再说没启动,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供电正常,3.3V的电压也有输出。电流值和开发板也差不多。现在我修改了u-boot程序,不检查EEPROM数据,但是没有串口打印。

网友:
OSD3358从SD卡启动时,应该不用依赖于外围电路吧?如果把EEPROM检查数据去掉后,它还需要检查CPU的型号吗?

网友:
今天刚看到,OSD3358会不会是因为没有进行DDR3校准,产生不启动的现象?购买的这个芯片,在使用时是不是都需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