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EMI电路的滤波器选型

楼主:
邀请:@maychang   参与回复

大佬们,咨询一下反激电源的EMI电路,共模滤波器怎么选型啊,能详细说明一下不。

网友:
【咨询一下反激电源的EMI电路,共模滤波器怎么选型啊】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只知道共模电感的载流量必须满足反激变换器的需要,至于电感量,我不清楚。

网友:
共模滤波器选型步骤

  1. 确定需求‌:

    • 明确电源的最大输入电压、最大电流、工作频率以及需要抑制的干扰频率范围。
  2. 查找资料‌:

    • 查阅相关的技术手册、产品目录或咨询供应商,了解不同型号滤波器的性能参数和规格。
  3. 比较和选择‌:

    • 根据上述选型原则,对比不同型号滤波器的性能参数和价格,选择最适合的滤波器。
  4. 测试和验证‌:

    • 在实际应用前,对所选滤波器进行测试和验证,确保其满足设计要求并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