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S78-DK】①开箱初体验

楼主:
非常感谢eeworld和ST提供的这次STM32H7S78-DK开发板试用机会。

9月14日怀着激动的心情收到了快递,打开上电颇为惊艳,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如此这等高端的开发板,此前主要以中低性能单片机为主,比如STM32U5A5,MSP430等。

首先温习下开发板的配置:

主控:STM32H7S7L8H6H(Cortex-M7 MCU, 600MHz, 64KB Bootflash, 620KB SRAM, with DSP, cache, USB HS PHY, NeoChrom GPU, TFT-LCD)

可以说资源非常丰富。

另外开发板上还有:ST-LINK调试器,5英寸TFT屏幕,以太网,音频编解码,外置SPI/RAM、microSD卡槽、摄像头接口(DCMI)等

开发板盒子是20cm*20cm的,很大。拆开总结有4件物品:

1.    开发板本体(含5英寸TFT屏幕)

2.    WIFI扩展模块

3.    扩展板

4.    32GB micro-SD卡

话不多说,上靓照吧!

正面:5英寸TFT屏幕,而且是电容触摸屏哦!

反面:主控芯片在这里,包括ST-LINK调试器。

拆开TFT屏幕,可以看到开发板正面比较空白,TFT屏幕底部有个硕大的触摸芯片。

触摸芯片放大看:型号是汇顶Goodix GT911

TFT屏幕的主控芯片看不到,但查阅相关资料得知,主控是矽创Sitronix ST7262。

其他配件:

WIFI扩展模块:庆科信息MXCHIP EMW3080:EMW3080是单3.3V供电的、集成Wi-Fi和Cortex-M4F MCU的嵌入式Wi-Fi模块(802.11 b/g/n),最高支持133M主频和256K RAM。通过SPI接口与STM32H7S78通信。

扩展板,支持Grove、Mikrobus等接口。

闪迪32GB micro-SD卡。

上电就可以看到酷炫的应用,显示及切换非常细腻,跟一个小平板无异。

WeChat_20240914213500

接下来,我们来个跑马灯,开启H7S7之旅。

查看手册,开发板上的LED1~4分别对应PO1(下拉)、PO5(下拉)、PM2、PM3。

新建一个项目,要选择芯片型号,并下载对应的软件包。

分别设置4个对应的IO为输出IO,为实现跑马灯效果,PO1、PO2初始设置为High(全亮灯)

在main.c中添加如下代码: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GPIO_TogglePin(GPIOO, GPIO_PIN_1);
	      /* Insert delay 100 ms */
	  HAL_Delay(1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O, GPIO_PIN_5);
	      /* Insert delay 100 ms */
	  HAL_Delay(1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M, GPIO_PIN_2);
	      /* Insert delay 100 ms */
	  HAL_Delay(1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M, GPIO_PIN_3);
	      /* Insert delay 100 ms */
	  HAL_Delay(100);

  }

左侧的资源栏,分为两部分:01——Appl及01——Boot(01是我取的项目名称)

猜测是用户程序及启动程序,后续再进行探索了。

编译下载后,实现了跑马灯功能。

WeChat_20240914230737

今天的开箱初体验就到这里!

网友A:
表示我没有闪存卡,自己花30块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我没有闪存卡,自己花30块买了。

理论上用SPI Flash(128MB)也可以平替Micro 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