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Arduino UNO R4 WiFi全部任务汇总学习+Labview+自己扩展项目

楼主:
活动链接资料: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digikey_follow_me_2024_02/

写在前面的:

  很幸运能够在最后一批空余名额能够入围,很珍惜此次活动,下面学习将认真完成各项指标(多关注群里信息还是非常重要的)

下单也响应很快,很快物料都到齐了

自己给Arduino UNO R4 WiFi加了个外置电源,也非常适配,这不得不得益于其DC电源最新设计

关于Arduino UNO R4 WiFi是最新Arduino开发板,主控芯片为日本瑞萨电子的RA4M1芯片(因为使用“钞”能力了),WiFi芯片为中国的ESP32,个人觉得一个ESP32其实足以,非要说这样组合有什么优点,其实也是有点优势的:

1.系统电压兼容5V,适配Arduino UNO R3的扩展板接口,便于通用及产品迭代

2.冗余设计,联网WiFi功能与主控控制功能隔离提高产品安全性与产品开发维护

Arduino UNO R3与Arduino UNO R4 WiFi对比:可以看出集成度确实提高很多,功能更丰富

入门任务(必做):搭建环境并开启第一步Blink / 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

搭配器件:Arduino UNO R4 WiFi

搭建环境:

1.下载Arduino IDE 2.3.2链接:https://www.arduino.cc/en/software

2.打开IDE获取Arduino UNO R4 WiFi开发板相关扩展包

3.安装最新扩展包

4.选择Arduino UNO R4 WiFi开发板

搭建环境流程图:

5.打开默认案例库:点开启第一步Blink

6.通过USB连接Arduino UNO R4 WiFi开发板

7.编译代码,程序烧写到Arduino UNO R4 WiFi开发板

8.程序代码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 LED_BUILTIN as an output.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9.显示效果

程序流程图:

10.串口打印Hello EEWorld!

打开案例库,在此基础进行修改代码

11.程序代码:

void loop() {
  // read the input on analog pin 0:
  //int sensorValue = analogRead(A0);
  // print out the value you read:
  //Serial.println(sensorValue);
  Serial.println("Hello EEWorld!");
  delay(100);
  //delay(1);  // delay in between reads for stability
}

12.打开电脑串口接收器:

13.电脑虚拟串口接收到数据

14.显示效果:

程序流程图:

基础任务(必做驱动12x8点阵LED;用DAC生成正弦波;用OPAMP放大DAC信号;用ADC采集并且打印数据到串口等其他接口可上传到上位机显示曲线

▄▄▄▄▄▄▄▄▄▄▄▄▄

搭配器件:Arduino UNO R4 WiFi

1.驱动12x8点阵LED

原理和一般点阵屏有点不一样,传统点阵屏只用单片机I/O的输出高、低电平两种状态,而Arduino UNO R4 WiFi 点阵屏使用I/O的输出高、低、高阻态电平三种种状态,理论上n个I/O可以实现n*(n-1)个LED控制,Arduino UNO R4 WiFi 点阵屏使用I/O原理可具体解读:IO口多路查理复用:三个单片机IO口控制六个LED:https://blog.csdn.net/zhuoqingjoking97298/article/details/116725947

具体控制方法可参考官网:https://docs.arduino.cc/tutorials/uno-r4-wifi/led-matrix/

当然可直接打开IDE中的案例库

代码:

/*
  Single Frame

  Displays single frames using matrix.loadFrame

  See the full documentation here:
  https://docs.arduino.cc/tutorials/uno-r4-wifi/led-matrix
*/

#include "Arduino_LED_Matrix.h"   // Include the LED_Matrix library
#include "frames.h"               // Include a header file containing some custom icons

ArduinoLEDMatrix matrix;          // Create an instance of the ArduinoLEDMatrix class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 at a baud rate of 115200
  matrix.begin();                 // Initialize the LED matrix
}

void loop() {
  // Load and display the "chip" frame on the LED matrix
  matrix.loadFrame(chip);
  delay(500);  // Pause for 500 milliseconds (half a second)

  // Load and display the "danger" frame on the LED matrix
  matrix.loadFrame(danger);
  delay(500);

  // Load and display the "happy" frame on the LED matrix
  matrix.loadFrame(happy);
  delay(500);

  // Load and display the "big heart" frame provided by the library
  matrix.loadFrame(LEDMATRIX_HEART_BIG);
  delay(500);

  // Print the current value of millis() to the serial monitor
  Serial.println(millis());
}

效果演示:

程序流程图:

扩展应用:参考内容:https://blog.csdn.net/blueskyspace/article/details/138769310

效果展示:

2.用DAC生成正弦波

打开案例库

修改代码;利用A5接口采集DAC的波形信号

硬件接法:

实物接法:

软件修改代码如下:

#include "analogWave.h" // Include the library for analog waveform generation

analogWave wave(DAC);   // Create an instance of the analogWave class, using the DAC pin

int freq = 10;  // in hertz, change accordingly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 at a baud rate of 115200
  wave.sine(freq);       // Generate a sine wave with the initial frequency
  wave.amplitude(0.5);//幅值倍数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5));
  delay(10);
}

调试效果:

程序流程图:

3.用OPAMP放大DAC信号

没有插件电阻,自己DIY一个插件电阻

其实很简洁,连接好也很方便

为什么选择10K电阻的原因;

实验效果:

程序代码:

#include "analogWave.h" // Include the library for analog waveform generation
#include <OPAMP.h>
analogWave wave(DAC);   // Create an instance of the analogWave class, using the DAC pin

int freq = 200;  // in hertz, change accordingly

void setup() {
  Serial.begin(2000000);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 at a baud rate of 115200
  analogReadResolution(14);
  wave.sine(freq);       // Generate a sine wave with the initial frequency
  wave.amplitude(0.5);//幅值倍数
  OPAMP.begin(OPAMP_SPEED_HIGHSPEED);
}

void loop() {
  Serial.print(analogRead(A4));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5));
  delayMicroseconds(100);
}

测试波形

为了完成任务,搞了台示波器,真实为了完成任务蛮拼的

测试波形周期200hz

DAC输出幅值为:2.29V

运放输出幅值为:4.6V

程序流程图:

4.用ADC采集并且打印数据到串口等其他接口可上传到上位机显示曲线

实际上该部分和上部分基本重复了,为了更好展示波形数据,采用Labview上位机显示更多波形数据

Arduino UNO R4 WiFi下位机硬件图

程序代码:

#include "analogWave.h" // Include the library for analog waveform generation
#include <OPAMP.h>
analogWave wave(DAC);   // Create an instance of the analogWave class, using the DAC pin

int freq = 200;  // in hertz, change accordingly

void setup() {
  Serial.begin(2000000);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 at a baud rate of 115200
  analogReadResolution(14);
  wave.sine(freq);       // Generate a sine wave with the initial frequency
  wave.amplitude(0.5);//幅值倍数
  OPAMP.begin(OPAMP_SPEED_HIGHSPEED);
}

void loop() {
  Serial.print(analogRead(A4));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5));
  delayMicroseconds(100);
}

通过Arduino IDE自带串口也可串口波形数据

连接方式:通过USB连接,labview上位机通过串口获取Arduino UNO R4 WiFi采集数据

打开labview案例库

在此基础修改增加波形显示插件

程序代码:

运行效果:波形正常显示无异常

labview程序附件:2015版本

相关程序流程图:

进阶任务(必做):通过Wi-Fi,利用MQTT协议接入到开源的智能家居平台HA(HomeAssistant)

▄▄▄▄▄▄▄▄▄▄▄▄▄

搭配器件:Arduino UNO R4 WiFi

相关下载链接可参考(超级快Docker Desktop installer 4.32.0.exe):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72421395/89586495

电脑系统:window10家庭版

相关配置:docker Hyper-V可以不用配置

安装Docker界面:

安装完成:

运行Docker出现:Docker Engine stopped

按照教程视频一步步进行镜像下载:(需要科学上网,我是直接连接酒店公共WIFI进行下载的)

按照教程一步步很顺利

HA_container容器安装也很顺利

安装完成界面

启动EMQX_container

打开链接查看Arduino相关参数

Arduino Uno R4程序代码:

主程序代码:

#include<ArduinoHA.h>
#include<OPAMP.h>
#include<Wire.h>
#include"WiFiS3.h"
#include"arduino_secrets.h"
#include"analogWave.h"

analogWave wave(DAC);

int status= WL_IDLE_STATUS;
unsigned long lastUpdateAt=0;
int freg=1;//max200 Hz limit by serial print

 WiFiClient client;
HADevice device(MQTT_CLIENT_ID);//HADevice device (mac, sizeof(mac));
HAMqtt mqtt(client,device);

HASensorNumber analogSensor("myAnalogInput", HASensorNumber::PrecisionP1);
HASensorNumber uptimeSensor("myUptime");

HAButton buttonON("myButtonON");
HAButton buttonOFF("myButtonOFF");
void setup()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Serial.begin(115200);
wifi_and_mqtt_init();
analogReadResolution(14);//change to 14-bit resolution
wave.sine(freg);//wave.saw(freg);
wave.amplitude(0.5);
OPAMP.begin(OPAMP_SPEED_HIGHSPEED);

device.setName("Arduino");
device.setSoftwareVersion("1.0.0");
buttonON.setIcon("mdi:fire");
buttonON.setName("Click me ON");
buttonOFF.setIcon("mdi:home");
buttonOFF.setName("click me OFF");
buttonON.onCommand(onButtonCommand);//press callbacks
buttonOFF.onCommand(onButtonCommand);

}

void loop()
{
mqtt.loop();
if((millis() - lastUpdateAt) > 1000)
  {//update in 1s interval
    uint16_t reading = analogRead(A5);
    float voltage=reading *5.f / 16383.f;//0.0V-5.0V
    Serial.print("volt:");
    Serial.println(voltage);
    analogSensor.setValue(voltage);

    unsigned long uptimeValue=millis()/1000;
    Serial.print("uptimeValue:");
    Serial.println(uptimeValue);
    uptimeSensor.setValue(uptimeValue);
   lastUpdateAt =millis();
  }
}

void onMqttMessage(const char* topic, const uint8_t* payload, uint16_t length)
{
  char message[length];
  memcpy(message,payload,length);
  message[length]= '\0';

  Serial.print("dbglNew message on topic:");
  Serial.println(topic);
  Serial.print("Data:");
  Serial.println((const char*)message);

  if(strstr(message,"on")!=NULL)
 {

    int dutyCycle=0;
    if (sscanf(message,"on#%d",&dutyCycle)==1)
     {

     }

 }
  else if(strstr(message,"off")!=NULL)
         {

        }
   else
   {
   Serial.println("Unrecognized message");
   }
 memset(message,0, length);
}

void onMqttConnected()
{
  Serial.println("Connected to the broker!");
  //You can subscribe to custom topic if you need
  mqtt.subscribe(TOPIC_SUBSCRIBE);//command
  //mqtt.subscribe(TOPIC SUBSCRIBE2)://status
  Serial.println("subscribed to topic:" TOPIC_SUBSCRIBE);
  mqtt.publish(TOPIC_SUBSCRIBE,"Hi EMOX I'mArdinO UNO R4 WIFI^^");

}

void onMqttDisconnected()
{
  Serial.println("Disconnected from the broker!");
}

void onMqttStateChanged(HAMqtt::ConnectionState state)
{
Serial.print("MoTT state changed to:");
Serial.println(static_cast<int8_t>(state));
}

void onButtonCommand(HAButton* sender)
{
  if(sender ==&buttonON)
  {
    Serial.print("[dbg]buttonON");// button A was clicked, do your logic hereelse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else if(sender==&buttonOFF)
   {
    Serial.print("[dbg]buttonOFF");// button B was clicked, do your logic here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

void wifi_and_mqtt_init()
{
//check for the WiFi module:
if(WiFi.status()==WL_NO_MODULE)
{
   Serial.println("Communication with WiFi module failed!");
    while (true);
}
String fv = WiFi.firmwareVersion();
if(fv < WIFI_FIRMWARE_LATEST_VERSION)
{
  Serial.println("Please upgrade the firmware");
}

//attempt to connect to wiFi network;
while(status!=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SSID:");
Serial.println(SECRET_SSID);
//Connect to WPA/WPA2 network, Change this line if using open or WEP network;
status=WiFi.begin(SECRET_SSID,SECRET_PASS);
delay(10000);
}
//printwifistatus();

Serial.println("\nStarting connection to MoTT server...");
mqtt.onMessage(onMqttMessage);
mqtt.onConnected(onMqttConnected);
mqtt.onDisconnected(onMqttDisconnected);
mqtt.onStateChanged(onMqttStateChanged);

//If you want to change prefix only for non-discovery prefix:
mqtt.setDataPrefix("UNO");

 if(!mqtt.begin(MQTT_SERVER,MQTT_PORT,MQTT_USERNAME,MQTT_PASSWORD))
  {
   Serial.print("Failed, rC=");
   Serial.print(mqtt.getState());//0btaining state of the MoTr connection:
   Serial.println("tryagain in 5 seconds");
   delay(5000);
   }

}

void printWifiStatus(){
Serial.print("SSID:");
Serial.println(WiFi.SSID());

IPAddress ip = WiFi.localIP();
Serial.print("Ip Address:");
Serial.println(ip);
}

arduino_secrets.h代码

#define MQTT_SERVER "192.168.31.19"// 电脑无线网卡IP地址"xxx.xxx.xxx.xxX
#define MQTT_PORT 1883 //定义MQTT服务器的端口
#define MQTT_CLIENT_ID "arduino"// 定义客户端的ID'arduino'
#define MQTT_USERNAME "admin"     // 定义用户名,EMQX定义"admin'
#define MQTT_PASSWORD "admin"        // 定义密码,EMQX定义"admin"
#define TOPIC_SUBSCRIBE "UNO/arduino/switch/cmd_t"//定义订阅的主题
#define SECRET_SSID "Maker_kun"    // 路由器WiFi名称 也可使用win移动热点"xxXXX
#define SECRET_PASS "12344321"      // 路由器WiFi密码”xxxXX

程序界面:

程序流程图:

连接效果:

搭建HA环境花费一周时间,基本上是卡在镜像安装,其他问题基本上百度就可以搜到解决方案,视频教程讲的不够仔细,对于初学者很不友好

扩展任务

▄▄▄▄▄▄▄▄▄▄▄▄▄

■  扩展任务一:通过外部LTR-329 环境光传感器,上传光照度到HA,通过HA面板显示数据

搭配器件: Arduino UNO R4 WiFi5591(LTR-329光传感器扩展板)、PRT-14426(Qwiic缆线-50mm)

获取LTR-329 环境光传感器数据

安装库Adafruit LTR329 and LTR303

打开案例库:

串口打印出LTR-329 环境光传感器数据

程序流程图:

实物照片:

注意事项:

修改默认IIC接口以匹配QWIC
第13行增加 #include “Wire.h”

第20行修改为 if(!ltr.begin(&Wire1)){

通过外部LTR-329 环境光传感器,上传光照度到HA,通过HA面板显示数据

移植代码到上一个工程中,代码如下:

#include<ArduinoHA.h>
#include<OPAMP.h>
#include<Wire.h>
#include"WiFiS3.h"
#include"arduino_secrets.h"
#include"analogWave.h"

#include "Adafruit_LTR329_LTR303.h"
Adafruit_LTR329 ltr = Adafruit_LTR329();
#include "Wire.h"

analogWave wave(DAC);

int status= WL_IDLE_STATUS;
unsigned long lastUpdateAt=0;
int freg=1;//max200 Hz limit by serial print

bool valid;
uint16_t visible_plus_ir, infrared;

 WiFiClient client;
HADevice device(MQTT_CLIENT_ID);//HADevice device (mac, sizeof(mac));
HAMqtt mqtt(client,device);

HASensorNumber analogSensor("myAnalogInput", HASensorNumber::PrecisionP1);
HASensorNumber uptimeSensor("myUptime");

HAButton buttonON("myButtonON");
HAButton buttonOFF("myButtonOFF");
void setup()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Serial.begin(115200);

  if ( ! ltr.begin(&Wire1) ) {
    Serial.println("Couldn't find LTR sensor!");
    while (1) delay(10);
  }
  ltr.setGain(LTR3XX_GAIN_2);
  switch (ltr.getGain()) {
    case LTR3XX_GAIN_1: Serial.println(1); break;
    case LTR3XX_GAIN_2: Serial.println(2); break;
    case LTR3XX_GAIN_4: Serial.println(4); break;
    case LTR3XX_GAIN_8: Serial.println(8); break;
    case LTR3XX_GAIN_48: Serial.println(48); break;
    case LTR3XX_GAIN_96: Serial.println(96); break;
  }

  ltr.setIntegrationTime(LTR3XX_INTEGTIME_100);
  Serial.print("Integration Time (ms): ");
  switch (ltr.getIntegrationTime()) {
    case LTR3XX_INTEGTIME_50: Serial.println(50); break;
    case LTR3XX_INTEGTIME_100: Serial.println(100); break;
    case LTR3XX_INTEGTIME_150: Serial.println(150); break;
    case LTR3XX_INTEGTIME_200: Serial.println(200); break;
    case LTR3XX_INTEGTIME_250: Serial.println(250); break;
    case LTR3XX_INTEGTIME_300: Serial.println(300); break;
    case LTR3XX_INTEGTIME_350: Serial.println(350); break;
    case LTR3XX_INTEGTIME_400: Serial.println(400); break;
  }

  ltr.setMeasurementRate(LTR3XX_MEASRATE_200);
  Serial.print("Measurement Rate (ms): ");
  switch (ltr.getMeasurementRate()) {
    case LTR3XX_MEASRATE_50: Serial.println(50); break;
    case LTR3XX_MEASRATE_100: Serial.println(100); break;
    case LTR3XX_MEASRATE_200: Serial.println(200); break;
    case LTR3XX_MEASRATE_500: Serial.println(500); break;
    case LTR3XX_MEASRATE_1000: Serial.println(1000); break;
    case LTR3XX_MEASRATE_2000: Serial.println(2000); break;
  }

wifi_and_mqtt_init();
analogReadResolution(14);//change to 14-bit resolution
wave.sine(freg);//wave.saw(freg);
wave.amplitude(0.5);
OPAMP.begin(OPAMP_SPEED_HIGHSPEED);

device.setName("Arduino");
device.setSoftwareVersion("1.0.0");
buttonON.setIcon("mdi:fire");
buttonON.setName("Click me ON");
buttonOFF.setIcon("mdi:home");
buttonOFF.setName("click me OFF");
buttonON.onCommand(onButtonCommand);//press callbacks
buttonOFF.onCommand(onButtonCommand);

}

void loop()
{

  if (ltr.newDataAvailable())
  {
    valid = ltr.readBothChannels(visible_plus_ir, infrared);
    if (valid) {
      Serial.print("CH0 Visible + IR: ");
      Serial.print(visible_plus_ir);
      Serial.print("\t\tCH1 Infrared: ");
      Serial.println(infrared);
    }
  }

mqtt.loop();

  if((millis() - lastUpdateAt) > 50)
    {

    Serial.print("infrared:");
    Serial.println(infrared);
    analogSensor.setValue(infrared);

    Serial.print("visible_plus_ir:");
    Serial.println(visible_plus_ir);
    uptimeSensor.setValue(visible_plus_ir);
   lastUpdateAt =millis();
    }

}

void onMqttMessage(const char* topic, const uint8_t* payload, uint16_t length)
{
  char message[length];
  memcpy(message,payload,length);
  message[length]= '\0';

  Serial.print("dbglNew message on topic:");
  Serial.println(topic);
  Serial.print("Data:");
  Serial.println((const char*)message);

  if(strstr(message,"on")!=NULL)
 {

    int dutyCycle=0;
    if (sscanf(message,"on#%d",&dutyCycle)==1)
     {

     }

 }
  else if(strstr(message,"off")!=NULL)
         {

        }
   else
   {
   Serial.println("Unrecognized message");
   }
 memset(message,0, length);
}

void onMqttConnected()
{
  Serial.println("Connected to the broker!");
  //You can subscribe to custom topic if you need
  mqtt.subscribe(TOPIC_SUBSCRIBE);//command
  //mqtt.subscribe(TOPIC SUBSCRIBE2)://status
  Serial.println("subscribed to topic:" TOPIC_SUBSCRIBE);
  mqtt.publish(TOPIC_SUBSCRIBE,"Hi EMOX I'mArdinO UNO R4 WIFI^^");

}

void onMqttDisconnected()
{
  Serial.println("Disconnected from the broker!");
}

void onMqttStateChanged(HAMqtt::ConnectionState state)
{
Serial.print("MoTT state changed to:");
Serial.println(static_cast<int8_t>(state));
}

void onButtonCommand(HAButton* sender)
{
  if(sender ==&buttonON)
  {
    Serial.print("[dbg]buttonON");// button A was clicked, do your logic hereelse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else if(sender==&buttonOFF)
   {
    Serial.print("[dbg]buttonOFF");// button B was clicked, do your logic here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

void wifi_and_mqtt_init()
{
//check for the WiFi module:
if(WiFi.status()==WL_NO_MODULE)
{
   Serial.println("Communication with WiFi module failed!");
    while (true);
}
String fv = WiFi.firmwareVersion();
if(fv < WIFI_FIRMWARE_LATEST_VERSION)
{
  Serial.println("Please upgrade the firmware");
}

//attempt to connect to wiFi network;
while(status!=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SSID:");
Serial.println(SECRET_SSID);
//Connect to WPA/WPA2 network, Change this line if using open or WEP network;
status=WiFi.begin(SECRET_SSID,SECRET_PASS);
delay(10000);
}
//printwifistatus();

Serial.println("\nStarting connection to MoTT server...");
mqtt.onMessage(onMqttMessage);
mqtt.onConnected(onMqttConnected);
mqtt.onDisconnected(onMqttDisconnected);
mqtt.onStateChanged(onMqttStateChanged);

//If you want to change prefix only for non-discovery prefix:
mqtt.setDataPrefix("UNO");

 if(!mqtt.begin(MQTT_SERVER,MQTT_PORT,MQTT_USERNAME,MQTT_PASSWORD))
  {
   Serial.print("Failed, rC=");
   Serial.print(mqtt.getState());//0btaining state of the MoTr connection:
   Serial.println("tryagain in 5 seconds");
   delay(5000);
   }

}

void printWifiStatus(){
Serial.print("SSID:");
Serial.println(WiFi.SSID());

IPAddress ip = WiFi.localIP();
Serial.print("Ip Address:");
Serial.println(ip);
}

程序流程图:

显示数据到HA界面上

显示效果:光线变化,HA界面传感器采集数据也变化

▄▄▄▄▄▄▄▄▄▄▄▄▄

■  扩展任务二:通过外部SHT40温湿度传感器,上传温湿度到HA,通过HA面板显示数据

搭配器件: Arduino UNO R4 WiFi4885(SHT40温湿度传感器扩展板)、PRT-14426(Qwiic缆线-50mm)

获取SHT40温湿度传感器数据

安装库Adafruit SHT4X

打开案例库:

串口打印出SHT40温湿度传感器数据

程序流程图:

实物照片:

代码:

#include "Adafruit_SHT4x.h"
#include "Wire.h"
Adafruit_SHT4x sht4 = Adafruit_SHT4x();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hile (!Serial)
    delay(10);     // will pause Zero, Leonardo, etc until serial console opens

  Serial.println("Adafruit SHT4x test");
  if (! sht4.begin(&Wire1)) {
    Serial.println("Couldn't find SHT4x");
    while (1) delay(1);
  }
  Serial.println("Found SHT4x sensor");
  Serial.print("Serial number 0x");
  Serial.println(sht4.readSerial(), HEX);

  // You can have 3 different precisions, higher precision takes longer
  sht4.setPrecision(SHT4X_HIGH_PRECISION);
  switch (sht4.getPrecision()) {
     case SHT4X_HIGH_PRECISION:
       Serial.println("High precision");
       break;
     case SHT4X_MED_PRECISION:
       Serial.println("Med precision");
       break;
     case SHT4X_LOW_PRECISION:
       Serial.println("Low precision");
       break;
  }

  // You can have 6 different heater settings
  // higher heat and longer times uses more power
  // and reads will take longer too!
  sht4.setHeater(SHT4X_NO_HEATER);
  switch (sht4.getHeater()) {
     case SHT4X_NO_HEATER:
       Serial.println("No heater");
       break;
     case SHT4X_HIGH_HEATER_1S:
       Serial.println("High heat for 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HIGH_HEATER_100MS:
       Serial.println("High heat for 0.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MED_HEATER_1S:
       Serial.println("Medium heat for 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MED_HEATER_100MS:
       Serial.println("Medium heat for 0.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LOW_HEATER_1S:
       Serial.println("Low heat for 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LOW_HEATER_100MS:
       Serial.println("Low heat for 0.1 second");
       break;
  }

}

void loop() {
  sensors_event_t humidity, temp;

  uint32_t timestamp = millis();
  sht4.getEvent(&humidity, &temp);// populate temp and humidity objects with fresh data
  timestamp = millis() - timestamp;

  Serial.print("Temperature: "); Serial.print(temp.temperature); Serial.println(" degrees C");
  Serial.print("Humidity: "); Serial.print(humidity.relative_humidity); Serial.println("% rH");

  Serial.print("Read duration (ms): ");
  Serial.println(timestamp);

  delay(1000);
}

注意事项:

修改默认IIC接口以匹配QWIC
第13行增加 #include “Wire.h”

第20行修改为 if(!ltr.begin(&Wire1)){

通过外部SHT40温湿度传感器,上传温湿度到HA,通过HA面板显示数据

移植代码如下:

#include<ArduinoHA.h>
#include<OPAMP.h>
#include<Wire.h>
#include"WiFiS3.h"
#include"arduino_secrets.h"
#include"analogWave.h"

#include "Adafruit_SHT4x.h"
Adafruit_SHT4x sht4 = Adafruit_SHT4x();

#include "Wire.h"

analogWave wave(DAC);

int status= WL_IDLE_STATUS;
unsigned long lastUpdateAt=0;
int freg=1;//max200 Hz limit by serial print

sensors_event_t humidity, temp;

 WiFiClient client;
HADevice device(MQTT_CLIENT_ID);//HADevice device (mac, sizeof(mac));
HAMqtt mqtt(client,device);

HASensorNumber analogSensor("myAnalogInput", HASensorNumber::PrecisionP1);
HASensorNumber uptimeSensor("myUptime");

HAButton buttonON("myButtonON");
HAButton buttonOFF("myButtonOFF");
void setup()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Serial.begin(115200);

  if (! sht4.begin(&Wire1)) {
    Serial.println("Couldn't find SHT4x");
    while (1) delay(1);
  }
  Serial.println(sht4.readSerial(), HEX);
  sht4.setPrecision(SHT4X_HIGH_PRECISION);
  switch (sht4.getPrecision()) {
     case SHT4X_HIGH_PRECISION:
       Serial.println("High precision");
       break;
     case SHT4X_MED_PRECISION:
       Serial.println("Med precision");
       break;
     case SHT4X_LOW_PRECISION:
       Serial.println("Low precision");
       break;
  }

  // You can have 6 different heater settings
  // higher heat and longer times uses more power
  // and reads will take longer too!
  sht4.setHeater(SHT4X_NO_HEATER);
  switch (sht4.getHeater()) {
     case SHT4X_NO_HEATER:
       Serial.println("No heater");
       break;
     case SHT4X_HIGH_HEATER_1S:
       Serial.println("High heat for 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HIGH_HEATER_100MS:
       Serial.println("High heat for 0.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MED_HEATER_1S:
       Serial.println("Medium heat for 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MED_HEATER_100MS:
       Serial.println("Medium heat for 0.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LOW_HEATER_1S:
       Serial.println("Low heat for 1 second");
       break;
     case SHT4X_LOW_HEATER_100MS:
       Serial.println("Low heat for 0.1 second");
       break;
  }

wifi_and_mqtt_init();
analogReadResolution(14);//change to 14-bit resolution
wave.sine(freg);//wave.saw(freg);
wave.amplitude(0.5);
OPAMP.begin(OPAMP_SPEED_HIGHSPEED);

device.setName("Arduino");
device.setSoftwareVersion("1.0.0");
buttonON.setIcon("mdi:fire");
buttonON.setName("Click me ON");
buttonOFF.setIcon("mdi:home");
buttonOFF.setName("click me OFF");
buttonON.onCommand(onButtonCommand);//press callbacks
buttonOFF.onCommand(onButtonCommand);

}

void loop()
{
sht4.getEvent(&humidity, &temp);

mqtt.loop();

  if((millis() - lastUpdateAt) > 50)
    {

    Serial.print("temp:");
    Serial.println(temp.temperature);
    analogSensor.setValue(temp.temperature);

    Serial.print("humidity:");
    Serial.println(humidity.relative_humidity);
    uptimeSensor.setValue(humidity.relative_humidity);
   lastUpdateAt =millis();
    }

}

void onMqttMessage(const char* topic, const uint8_t* payload, uint16_t length)
{
  char message[length];
  memcpy(message,payload,length);
  message[length]= '\0';

  Serial.print("dbglNew message on topic:");
  Serial.println(topic);
  Serial.print("Data:");
  Serial.println((const char*)message);

  if(strstr(message,"on")!=NULL)
 {

    int dutyCycle=0;
    if (sscanf(message,"on#%d",&dutyCycle)==1)
     {

     }

 }
  else if(strstr(message,"off")!=NULL)
         {

        }
   else
   {
   Serial.println("Unrecognized message");
   }
 memset(message,0, length);
}

void onMqttConnected()
{
  Serial.println("Connected to the broker!");
  //You can subscribe to custom topic if you need
  mqtt.subscribe(TOPIC_SUBSCRIBE);//command
  //mqtt.subscribe(TOPIC SUBSCRIBE2)://status
  Serial.println("subscribed to topic:" TOPIC_SUBSCRIBE);
  mqtt.publish(TOPIC_SUBSCRIBE,"Hi EMOX I'mArdinO UNO R4 WIFI^^");

}

void onMqttDisconnected()
{
  Serial.println("Disconnected from the broker!");
}

void onMqttStateChanged(HAMqtt::ConnectionState state)
{
Serial.print("MoTT state changed to:");
Serial.println(static_cast<int8_t>(state));
}

void onButtonCommand(HAButton* sender)
{
  if(sender ==&buttonON)
  {
    Serial.print("[dbg]buttonON");// button A was clicked, do your logic hereelse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else if(sender==&buttonOFF)
   {
    Serial.print("[dbg]buttonOFF");// button B was clicked, do your logic here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

void wifi_and_mqtt_init()
{
//check for the WiFi module:
if(WiFi.status()==WL_NO_MODULE)
{
   Serial.println("Communication with WiFi module failed!");
    while (true);
}
String fv = WiFi.firmwareVersion();
if(fv < WIFI_FIRMWARE_LATEST_VERSION)
{
  Serial.println("Please upgrade the firmware");
}

//attempt to connect to wiFi network;
while(status!=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SSID:");
Serial.println(SECRET_SSID);
//Connect to WPA/WPA2 network, Change this line if using open or WEP network;
status=WiFi.begin(SECRET_SSID,SECRET_PASS);
delay(10000);
}
//printwifistatus();

Serial.println("\nStarting connection to MoTT server...");
mqtt.onMessage(onMqttMessage);
mqtt.onConnected(onMqttConnected);
mqtt.onDisconnected(onMqttDisconnected);
mqtt.onStateChanged(onMqttStateChanged);

//If you want to change prefix only for non-discovery prefix:
mqtt.setDataPrefix("UNO");

 if(!mqtt.begin(MQTT_SERVER,MQTT_PORT,MQTT_USERNAME,MQTT_PASSWORD))
  {
   Serial.print("Failed, rC=");
   Serial.print(mqtt.getState());//0btaining state of the MoTr connection:
   Serial.println("tryagain in 5 seconds");
   delay(5000);
   }

}

void printWifiStatus(){
Serial.print("SSID:");
Serial.println(WiFi.SSID());

IPAddress ip = WiFi.localIP();
Serial.print("Ip Address:");
Serial.println(ip);
}

程序界面:

程序流程图:

上传HA数据界面:

显示效果:

以上内容即可完成项目全部任务

其它高阶应用:驱动全彩LED、WiFi局内网控制、WiFi云服务远程控制

▄▄▄▄▄▄▄▄▄▄▄▄▄

驱动全彩LED:点亮WS2812全彩LED

1.下载Adafruit_NeoPixel库

2.打开默认库程序,修改代码

3.修改代码部分

4.下载程序,进行调试

程序代码:

// NeoPixel test program showing use of the WHITE channel for RGBW
// pixels only (won't look correct on regular RGB NeoPixel strips).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ifdef __AVR__
 #include <avr/power.h> // Required for 16 MHz Adafruit Trinket
#endif

// Which pin on the Arduino is connected to the NeoPixels?
// On a Trinket or Gemma we suggest changing this to 1:
#define LED_PIN     6

// How many NeoPixels are attached to the Arduino?
#define LED_COUNT  8

// NeoPixel brightness, 0 (min) to 255 (max)
#define BRIGHTNESS 50 // Set BRIGHTNESS to about 1/5 (max = 255)

// Declare our NeoPixel strip object:
Adafruit_NeoPixel strip(LED_COUNT, LED_PIN, NEO_GRBW + NEO_KHZ800);
// Argument 1 = Number of pixels in NeoPixel strip
// Argument 2 = Arduino pin number (most are valid)
// Argument 3 = Pixel type flags, add together as needed:
//   NEO_KHZ800  800 KHz bitstream (most NeoPixel products w/WS2812 LEDs)
//   NEO_KHZ400  400 KHz (classic 'v1' (not v2) FLORA pixels, WS2811 drivers)
//   NEO_GRB     Pixels are wired for GRB bitstream (most NeoPixel products)
//   NEO_RGB     Pixels are wired for RGB bitstream (v1 FLORA pixels, not v2)
//   NEO_RGBW    Pixels are wired for RGBW bitstream (NeoPixel RGBW products)

void setup() {
  // These lines are specifically to support the Adafruit Trinket 5V 16 MHz.
  // Any other board, you can remove this part (but no harm leaving it):
#if defined(__AVR_ATtiny85__) && (F_CPU == 16000000)
  clock_prescale_set(clock_div_1);
#endif
  // END of Trinket-specific code.

  strip.begin();           // INITIALIZE NeoPixel strip object (REQUIRED)
  strip.show();            // Turn OFF all pixels ASAP
  strip.setBrightness(BRIGHTNESS);
}

void loop() {
  // Fill along the length of the strip in various colors...
  colorWipe(strip.Color(255,   0,   0)     , 50); // Red
  colorWipe(strip.Color(  0, 255,   0)     , 50); // Green
  colorWipe(strip.Color(  0,   0, 255)     , 50); // Blue
  colorWipe(strip.Color(  0,   0,   0, 255), 50); // True white (not RGB white)

  whiteOverRainbow(75, 5);

  pulseWhite(5);

  rainbowFade2White(3, 3, 1);
}

// Fill strip pixels one after another with a color. Strip is NOT cleared
// first; anything there will be covered pixel by pixel. Pass in color
// (as a single 'packed' 32-bit value, which you can get by calling
// strip.Color(red, green, blue) as shown in the loop() function above),
// and a delay time (in milliseconds) between pixels.
void colorWipe(uint32_t color, int wait) {
  for(int i=0; i<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strip.setPixelColor(i, color);         //  Set pixel's color (in RAM)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to match
    delay(wait);                           //  Pause for a moment
  }
}

void whiteOverRainbow(int whiteSpeed, int whiteLength) {

  if(whiteLength >= strip.numPixels()) whiteLength = strip.numPixels() - 1;

  int      head          = whiteLength - 1;
  int      tail          = 0;
  int      loops         = 3;
  int      loopNum       = 0;
  uint32_t lastTime      = millis();
  uint32_t firstPixelHue = 0;

  for(;;) { // Repeat forever (or until a 'break' or 'return')
    for(int i=0; i<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if(((i >= tail) && (i <= head)) ||      //  If between head & tail...
         ((tail > head) && ((i >= tail) || (i <= head)))) {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Color(0, 0, 0, 255)); // Set white
      } else {                                             // else set rainbow
        int pixelHue = firstPixelHue + (i * 65536L / strip.numPixels());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gamma32(strip.ColorHSV(pixelHue)));
      }
    }

    strip.show(); // Update strip with new contents
    // There's no delay here, it just runs full-tilt until the timer and
    // counter combination below runs out.

    firstPixelHue += 40; // Advance just a little along the color wheel

    if((millis() - lastTime) > whiteSpeed) { // Time to update head/tail?
      if(++head >= strip.numPixels()) {      // Advance head, wrap around
        head = 0;
        if(++loopNum >= loops) return;
      }
      if(++tail >= strip.numPixels()) {      // Advance tail, wrap around
        tail = 0;
      }
      lastTime = millis();                   // Save time of last movement
    }
  }
}

void pulseWhite(uint8_t wait) {
  for(int j=0; j<256; j++) { // Ramp up from 0 to 255
    // Fill entire strip with white at gamma-corrected brightness level 'j':
    strip.fill(strip.Color(0, 0, 0, strip.gamma8(j)));
    strip.show();
    delay(wait);
  }

  for(int j=255; j>=0; j--) { // Ramp down from 255 to 0
    strip.fill(strip.Color(0, 0, 0, strip.gamma8(j)));
    strip.show();
    delay(wait);
  }
}

void rainbowFade2White(int wait, int rainbowLoops, int whiteLoops) {
  int fadeVal=0, fadeMax=100;

  // Hue of first pixel runs 'rainbowLoops' complete loops through the color
  // wheel. Color wheel has a range of 65536 but it's OK if we roll over, so
  // just count from 0 to rainbowLoops*65536, using steps of 256 so we
  // advance around the wheel at a decent clip.
  for(uint32_t firstPixelHue = 0; firstPixelHue < rainbowLoops*65536;
    firstPixelHue += 256) {

    for(int i=0; i<strip.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in strip...

      // Offset pixel hue by an amount to make one full revolution of the
      // color wheel (range of 65536) along the length of the strip
      // (strip.numPixels() steps):
      uint32_t pixelHue = firstPixelHue + (i * 65536L / strip.numPixels());

      // strip.ColorHSV() can take 1 or 3 arguments: a hue (0 to 65535) or
      // optionally add saturation and value (brightness) (each 0 to 255).
      // Here we're using just the three-argument variant, though the
      // second value (saturation) is a constant 255.
      strip.setPixelColor(i, strip.gamma32(strip.ColorHSV(pixelHue, 255,
        255 * fadeVal / fadeMax)));
    }

    strip.show();
    delay(wait);

    if(firstPixelHue < 65536) {                              // First loop,
      if(fadeVal < fadeMax) fadeVal++;                       // fade in
    } else if(firstPixelHue >= ((rainbowLoops-1) * 65536)) { // Last loop,
      if(fadeVal > 0) fadeVal--;                             // fade out
    } else {
      fadeVal = fadeMax; // Interim loop, make sure fade is at max
    }
  }

  for(int k=0; k<whiteLoops; k++) {
    for(int j=0; j<256; j++) { // Ramp up 0 to 255
      // Fill entire strip with white at gamma-corrected brightness level 'j':
      strip.fill(strip.Color(0, 0, 0, strip.gamma8(j)));
      strip.show();
    }
    delay(1000); // Pause 1 second
    for(int j=255; j>=0; j--) { // Ramp down 255 to 0
      strip.fill(strip.Color(0, 0, 0, strip.gamma8(j)));
      strip.show();
    }
  }

  delay(500); // Pause 1/2 second
}

程序流程图:

5.显示效果

WiFi局内网控制:WIFI控制彩灯颜色变化

打开案例库:

WiFi案例库

增加ws2812控制代码

程序代码: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ifdef __AVR__
 #include <avr/power.h> // Required for 16 MHz Adafruit Trinket
#endif

// Which pin on the Arduino is connected to the NeoPixels?
#define PIN        6 // On Trinket or Gemma, suggest changing this to 1

// How many NeoPixels are attached to the Arduino?
#define NUMPIXELS 8 // Popular NeoPixel ring size

// When setting up the NeoPixel library, we tell it how many pixels,
// and which pin to use to send signals. Note that for older NeoPixel
// strips you might need to change the third parameter -- see the
// strandtest exampl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ossible values.
Adafruit_NeoPixel pixels(NUMPIXELS,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define DELAYVAL 500 // Time (in milliseconds) to pause between pixels

#include "WiFiS3.h"

#include "arduino_secrets.h"
///////please enter your sensitive data in the Secret tab/arduino_secrets.h
char ssid[] = SECRET_SSID;        // your network SSID (name)
char pass[] = SECRET_PASS;    // your network password (use for WPA, or use as key for WEP)
int keyIndex = 0;                 // your network key index number (needed only for WEP)

int led =  LED_BUILTIN;
int status = WL_IDLE_STATUS;
WiFiServer server(8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
  pinMode(led, OUTPUT);      // set the LED pin mode
  pixels.begin(); // INITIALIZE NeoPixel strip object (REQUIRED)

  // check for the WiFi module:
  if (WiFi.status() == WL_NO_MODULE) {
    Serial.println("Communication with WiFi module failed!");
    // don't continue
    while (true);
  }

  String fv = WiFi.firmwareVersion();
  if (fv < WIFI_FIRMWARE_LATEST_VERSION) {
    Serial.println("Please upgrade the firmware");
  }

  // attempt to connect to WiFi network:
  while (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Network named: ");
    Serial.println(ssid);                   // print the network name (SSID);

    // Connect to WPA/WPA2 network. Change this line if using open or WEP network:
    status = WiFi.begin(ssid, pass);
    // wait 10 seconds for connection:
    delay(10000);
  }
  server.begin();                           // start the web server on port 80
  printWifiStatus();                        // you're connected now, so print out the status
  pixels.clear(); // Set all pixel colors to 'off'
}

void loop() {
  WiFiClient client = server.available();   // listen for incoming clients

  if (client) {                             // if you get a client,
    Serial.println("new client");           // print a message out the serial port
    String currentLine = "";                // make a String to hold incoming data from the client
    while (client.connected()) {            // loop while the client's connected
      if (client.available()) {             // if there's bytes to read from the client,
        char c = client.read();             // read a byte, then
        Serial.write(c);                    // print it out to the serial monitor
        if (c == '\n') {                    // if the byte is a newline character

          // if the current line is blank, you got two newline characters in a row.
          // that's the end of the client HTTP request, so send a response:
          if (currentLine.length() == 0) {
            // HTTP headers always start with a response code (e.g. HTTP/1.1 200 OK)
            // and a content-type so the client knows what's coming, then a blank line:
            client.println("HTTP/1.1 200 OK");
            client.println("Content-type:text/html");
            client.println();

            // the content of the HTTP response follows the header:
            client.print("<p style=\"font-size:7vw;\">Click <a href=\"/H\">here</a> turn the LED on
</p>");
            client.print("<p style=\"font-size:7vw;\">Click <a href=\"/L\">here</a> turn the LED off
</p>");

            // The HTTP response ends with another blank line:
            client.println();
            // break out of the while loop:
            break;
          } else {    // if you got a newline, then clear currentLine:
            currentLine = "";
          }
        } else if (c != '\r') {  // if you got anything else but a carriage return character,
          currentLine += c;      // add it to the end of the currentLine
        }

        // Check to see if the client request was "GET /H" or "GET /L":
        if (currentLine.endsWith("GET /H"))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for(int i=0; i<NUMPIXELS; i++) {
                pixels.setPixelColor(i, pixels.Color(0, 150, 0));
               }
            pixels.show();

                        // GET /H turns the LED on
        }
        if (currentLine.endsWith("GET /L"))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GET /L turns the LED off

                    for(int i=0; i<NUMPIXELS; i++) {
                pixels.setPixelColor(i, pixels.Color(150, 0, 0));
               }
            pixels.show();
        }
      }

    }
    // close the connection:
    client.stop();
    Serial.println("client disconnected");
  }
}

void printWifiStatus() {
  // print the SSID of the network you're attached to:
  Serial.print("SSID: ");
  Serial.println(WiFi.SSID());

  // print your board's IP address:
  IPAddress ip = WiFi.localIP();
  Serial.print("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ip);

  // print the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long rssi = WiFi.RSSI();
  Serial.print("signal strength (RSSI):");
  Serial.print(rssi);
  Serial.println(" dBm");
  // print where to go in a browser:
  Serial.print("To see this page in action, open a browser to http://");
  Serial.println(ip);
}

填写WiFi相关信息

程序流程图:

相关展示:

完成任务总结:

一 、3-5分钟短视频

视频上传到EE大学堂: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41230

二、任务实现详情

本帖全部内容;

三、可编译下载的代码

源代码上传到EEWORLD论坛下载中心: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eew_TKwwQ7/634533

四、总结

个人觉得本次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Arduino UNO R4 WiF任务难度比较高,对于初学者有点难度:

1、需要硬件面包板搭建OPAMP及示波器测试DAC输出波形,对于搞纯软件的小伙伴有点难度,故本人通过labview串口上位机程序搭建波形显示功能

2、HA的搭建需要科学上网才能安装镜像,这对于对不熟悉Doker或者搭建HA的小伙伴来说是一个比较费时间和精力的,故本人通过Arduino UNO R4 WiF案例库搭建一个通过web控制全彩灯的项目来展现WiFi相关功能

3.这次Follow me第二季第2期学习遇到问题,群里的小伙伴能够积极讨论,并有大佬给出解决方案,确实受益匪浅

网友A:
楼主的分享很用心,很详细,很丰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分享很用心,很详细,很丰富。学习了~~~

这次我感觉有点难度,感觉对初学者有点难度,写的比较详细点

网友B:
LabVIEW工程不错啊,要是能采集波形保存下来就好了。另外HomeAssistant镜像下载国内可以参考How to run Home Assistant Container on Windows using Docker - Kiril Peyanski's Blog

MCU 开发者和爱好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bVIEW工程不错啊,要是能采集波形保存下来就好了。另外HomeAssistant镜像下载国内可以参考How to run Hom ...

在labview波形图右击有选项可以保存数据的,HA的搭建确实参考这个案例,很有用

网友C:
正在进行电路开发设计中,学习参考借签,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进行电路开发设计中,学习参考借签,不错,感谢分享!

Arduino Uno R4开发板确实很强大,功能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