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WB09KE】开箱及开发环境测试

楼主:
1、开发板介绍

NUCLEO-WB09KE,其中核心MCU STM32WB09KE为超低功耗Arm Cortex-M0+ MCU,运行频率64 MHz,具有512 KB Flash存储器、64 KB RAM,支持Bluetooth LE 5.4。这个与ST公司推出的STM32WB的其它系列采用的是基于以64 MHz运行的Arm® Cortex®‐M4内核,该系列从结构上推断STM32WB0XX应该功耗要更低。 Bluetooth®低功耗5.4的传输距离更长,速度快的特点。我拿到手的ST NUCLEO-WB09KE开发板是由两块组成的。下层的是ST-Link调试和按键、LED开发板。上层是蓝牙核心开发板。

2、开发环境搭建

开发环境搭建的测试只测试出了keil的环境。STM32CubeProgrammer的环境一直没有成功,我为此还下载了最新版本的环境。VSCode+OpenOCD的环境因为没有STM32WB0XX芯片的支持有没有成功。期待ST能够尽快的完善该款芯片的支持。

(1)首先下载或升级STM32CubeMX的最新版本。从首页安装添加STM32WB0的支持包。

最新版本是默认支持的。低版本可能无法安装该支持包,因此需要新版STM32Cube

安装完成后安装keil的支持。

(2)STM32WB0的芯片在keil的官方无法直接获得支持包。需要手工安装该开发包。

从C:\Users\[username]\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WB0_V1.0.0\Utilities\PC_Softwarem目录可以获得keil和IAR的支持包。

(3)手工安装该支持包到keil环境。

解压zip文件

单机文件或从keil包管理其中手工安装

  (4)从STM32Cube中导入STM32WB0的BLE_SerialPort_Server 例程。

  (5)烧录程序到开发板

  完成后就可以测试。

3、测试过程

烧录前需要将开发板的启动模式使用跳线设置为Bootloader模式,否则无法烧写程序。

上电后如果再次烧写程序,需要按开发板的RESET按钮!!!

(2)windows PC的蓝牙中可以添加SPortS_5C的设备。

  (3)链接配对完成

  至此环境搭建成功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链接配对成功,但是windows中没有出现串口设备。我的windows是win10,蓝牙是4.0模块。是不是需要5.4的模块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链接配对成功,但是windows中没有出现串口设备。我的windows是win10,蓝牙是4.0模块。是不是需 ...

我的怎么都识别不到设备,连接开发板之后端口根本没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怎么都识别不到设备,连接开发板之后端口根本没变化

板子上有个跳线,设置到boot loader状态,我上面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有个跳线,设置到boot loader状态,我上面有图

我的跳线连着 USER FLASH ,后来更换了一根数据线,手机原装那种,端口就能识别了,Keil也能正常烧录程序,详见 【STM32WB09KE测评】简介、工程测试

网友:
MCU 开发者和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