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如何设置BSSID才可以生效?

楼主:
ESP8266如何设置BSSID才可以生效?按照教程的方法设置过了,也不生效,有什么好的替代方案?测试过安可信的AT固件也是不支持修改设置,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不会用,求助一下大家。

网友A:
需要注意 bssid_set 的设置,如果不需要指定路由的 MAC 地址,那么需配置 stationConf.bssid_set = 0。

你的问题说的有些笼统,请具体说明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注意 bssid_set 的设置,如果不需要指定路由的 MAC 地址,那么需配置 stationConf.bssid_set = 0。 ...

我是想问,wlan.connect(ssid, password, bssid)这里的BSSID设置了也不能在多个相同的SSID的WIFI环境,连接我指定的那个WIFI,这个场景是因为WIFI网络漫游导致的,也不能改变现场实际的WIFI配置,所以只能人为指定ESP8266连接的那个BSS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问,wlan.connect(ssid, password, bssid)这里的BSSID设置了也不能在多个相同的SSID的WIFI环境,连 ...

既然WIFI有漫游,说明有多个AP,还有AC,AC会根据信号强度自动分配你的8266连接哪个AP的,所以你要单独连接某个bssid的设备会和AC冲突的,你为什么要单独连接某个bssid呢???

网友:
另外WIFI漫游不漫游和你也没有关系啊。。你只需要关心8266连没连上wifi网络就可以了。 和哪个AP接入点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需要确认ESP8266或您使用的Wi-Fi模块固件支持在连接时指定BSS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