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不耐低温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电路板上的电子元器件,电容电阻电感无源器件,二极管三极管运放IC等有源器件,如果温度比较高的话发热比较大会影响电气性能,但是为什么这些器件也会有一个低温下限,比如说电解电容使用温度下限,这是什么原因,会使内部的原子离子等运动活性下降吗?

网友:
不耐低温的材料很多,原因各不相同。

别说电阻元器件了,就是钢铁结构,温度太低了性能都要变化。例如苏联二战时曾从美国福特公司引进一批卡车,到苏联后经常切轴(轴折断),福特公司经分析,认为是苏联比较冷,钢铁变脆造成。改用耐低温的钢后,此问题解决。

电池在低温时容量大减,所有的人都知道。原因就是低温下电解质活动性下降。电解电容也是一样。

焊锡在温度很低时,会从β锡转化成α锡。 α锡是粉末状,没有导电性。而铅丝在很低温度下,可以变得和钢丝一样富有弹性。

网友:
物理学家费曼曾被要求调查阿波罗13号失事原因,费曼调查的结果,是一个橡胶密封圈在低温下变硬变脆而失去密封性。他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将这种橡胶密封圈投入一杯冰水,然后拿出来,一捏即碎,让国会议员十分信服。你说的电解电容,可能是用橡胶密封的。

网友:
我玩单片机时曾用EPROM作为程序存储器,计算表示应该用延迟时间小于100ns的EPROM,我买了延迟时间150ns的EPROM,插上工作完全正常。可是,把板子放到冰箱里面,就出错了。程序还能够执行,但到处乱飞。从冰箱里拿出来缓和缓和,又一切正常。

网友:
后来我买了延迟90ns的EPROM,这样的片子当然比较贵。90ns的EPROM插到板子上,即使放到冰箱里,工作也正常。

网友:
maychang老师讲解鞭辟入里,引人入胜,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点赞哪!!!!

网友:
对于二极管、三极管等半导体器件,其性能高度依赖于半导体材料的能带结构和载流子浓度。在低温下,半导体材料的能带结构会发生变化,载流子(电子和空穴)的迁移率降低,导致导电性能下降。

网友:
EPROM,插上工作完全正常。可是,把板子放到冰箱里面,就出错了。程序还能够执行,但到处乱飞。从冰箱里拿出来缓和缓和,又一切正常。

网友:
电子器件不耐低温,就不是一两个原因,
除了楼主说的原因还有机械应力,封装工艺等

网友A:
能不能说一下具体是那种电子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一下具体是那种电子器件?

铝电解电容、开关型器件IGBT以及高频变压器

网友:
正规生产的电子产品都是会要求做环境可靠性的试验,试验标准就是GB/T2423,里面有五十多个分标准,电子产品做的最多 的就是高低温循环,高低湿度交变循环试验,高低温的试验是气候试验,振动冲击跌落是力学试验,有盐雾,太阳光曝晒,沙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