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湾铨华LCR101电桥电路图纸和技术支持

楼主:
在闲鱼上淘的现在的电源供电正常,就是屏和档位指示灯不显示,只有按键的指示灯全亮。另外板子上有个空的IC插座是否缺件。

网友A:
空的芯片下面丝印是27C128,是存储片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的芯片下面丝印是27C128,是存储片子。

谢谢,我也看到这个型号了,就是不敢确认。请问您有这个图纸吗,机芯有可能是铨华100,不是101

网友:
内部机芯有可能是铨华100不是1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也看到这个型号了,就是不敢确认。请问您有这个图纸吗,机芯有可能是铨华100,不是101

我没有这个图纸,你全网搜索一下,有没有这款机器的拆机图,然后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片子,或者给厂家发个邮件询问一下。

网友:
尝试联系台湾铨华的官方技术支持或客户服务部门,询问是否可以提供LCR101电桥的电路图纸。这是获取准确、权威信息的最佳途径

网友:
还是建议直接联系生产厂家吧,这玩意看上去比较老,之前买过二手的电子仪器,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第一种用法,理论上可行,相当于把三极管当作稳压管用,但是要控制好电流,否则烧管子;一般不建议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