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接地共模电压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参与回复

        看到相关资料有讲到,RS485在远距离通信时,设备两端的大地可能存在较大的电位差,这个电位差会叠加到接收端的共模电压上,可能会使接收端的共模电压Vcm过高,使得通信不稳定或烧毁芯片。没有太理解这个共模电压是如何造成接收端芯片存在过压风险的?

       下面画了一个图来表示整个链路,其中驱动端和接收端的工作地都接到大地PE(通过EF两点),假设两点之间的大地电阻为Zg,在上面产生的电位差为50V,那么接收端PE2相对于驱动端PE1的电压就是50V,但这仅仅是相对PE1而言,接收端设备的所有信号参考的都是GND2,而非PE1。即便大地压降1000V,也仅仅是将接收端的参考点抬高了1000V而已啊,内部电路与GND2之间的电压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这不就像人坐在飞机上一样是一个道理吗?怎么会造成接收端面临过压风险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看到有些资料说两个设备之间不共地也可以工作,取决于共模电压,我想问的是,如果不共地(即将EF两点断开),那么A线或B线上面的电流从哪里流回去呢?

       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不共地(即将EF两点断开),那么A线或B线上面的电流从哪里流回去呢?】

假定A线某一瞬间电流方向自左至右,那么同一瞬间B线上电流方向自右向左。

网友A:
【假设两点之间的大地电阻为Zg,在上面产生的电位差为50V,那么接收端PE2相对于驱动端PE1的电压就是50V,但这仅仅是相对PE1而言,接收端设备的所有信号参考的都是GND2,而非PE1。】

此时Driver的两个输出端相对于GND2可是有50V电压,远超过Receiver芯片能够承受的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共地(即将EF两点断开),那么A线或B线上面的电流从哪里流回去呢?】 假定A线某一瞬间电流方向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差分信号互为参考,电流方向相反,一条流入一条流出。但是看了差分放大器的电路(如下图所示)很是疑惑(学艺不精)。左右两边差分输入,相当于AB两线分别驱动T1和T2,这意味着A线或B线必须相对于两个管子的发射极公共点要有足够的电位差,假设某一瞬间A线电压5V,B线电压0V,这个所谓的“5V或0V”是从驱动端发出,它是参考的驱动端的工作地,并不是接收端的工作地。如果把地给断开了,T1和T2相对于发射极就不存在这个电位差,如何让它导通而产生电流呢?另外,即便它能够导通,电流怎么会从从T1发射极流出,再从T2的发射极流入到基极再通过B线回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差分信号互为参考,电流方向相反,一条流入一条流出。但 ...

看来你是没有区分”某个量“和”某个量的变化“。这绝对是两回事。

图中的iB,是基极电流(通常称为偏置电流),但对放大器来说,更重要的是基极电流的变化。实际上,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并不是集电极电流除以基极电流,而是集电极电流的变化除以基极电流的变化(这个变化应该尽量小)。

你说【电流怎么会从从T1发射极流出,再从T2的发射极流入到基极再通过B线回去呢?】说A线上电流方向与B线上电流方向相反,实际上就是一个基极电流增加而另一个基极电流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两点之间的大地电阻为Zg,在上面产生的电位差为50V,那么接收端PE2相对于驱动端PE1的电压就是50V,但 ...

原来如此,想明白了,掉坑里去了,感谢!

网友:
A线和B线上的电流可能会通过各自设备的内部地回流到电源或地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没有区分”某个量“和”某个量的变化“。这绝对是两回事。 图中的iB,是 ...

确实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两个三极管发射结电流不可能反向流动,所以AB两线不可能形成回路。实际上是T1和T2在外部偏置的情况下,发射结这个“开关”已经被打通了,所以AB两线是可以形成电流回路的,还是基础不牢。多谢老师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设两点之间的大地电阻为Zg,在上面产生的电位差为50V,那么接收端PE2相对于驱动端PE1的电压就是50V,但 ...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您,就是在将两端的地完全断开(即将首贴图中的EF两点断开,相当于两端都是浮地设备,包括外部电源也是隔离的)的情况下,按照前面的分析,差分信号自成回路,设备可以正常通信。那么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有什么其它问题呢?我看芯片厂商的隔离型485收发器,都是将两端的地给它连起来了(就是将图中的GND1和GND2连通,组成三线传输),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例如,下图是TI提供的一个参考链路图,接收器都是隔离型,但是它将工作地全部连通了。既然地不是功能所需,这是否多此一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您,就是在将两端的地完全断开(即将首贴图中的EF两点断开,相当于两端都是浮地设备 ...

【将两端的地完全断开(即将首贴图中的EF两点断开,相当于两端都是浮地设备,包括外部电源也是隔离的)的情况下,按照前面的分析,差分信号自成回路,设备可以正常通信】

这种情况有时能够正常通信,但并不总是能够正常工作。原因就在于这种情况下芯片可能遭遇过大的共模电压,甚至可能损坏芯片。联接上地线后,就没有这个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两端的地完全断开(即将首贴图中的EF两点断开,相当于两端都是浮地设备,包括外部电源也是隔离的)的 ...

在地完全隔离的情况下,大地已经断开了,大地电位差不会再叠加到接收端,为什么接收端还会遭遇过大的共模电压风险呢?而且在地完全断开的情况下,也不存在地环路,没有大的环路也不容易耦合各种强电磁干扰(如雷电等),是什么原因会导致Vcm被抬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地完全隔离的情况下,大地已经断开了,大地电位差不会再叠加到接收端,为什么接收端还会遭遇过大的共模 ...

现场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地线断开,未必是完全的绝缘。就算是设备外壳与大地绝缘良好,设备外壳与大地之间也必定存在分布电容。设备与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充电,例如静电。你看运油的油罐车总要拖一根铁链到路面就知道静电有多厉害了。冬天室内若铺地毯,人在地毯上走两步,手指对着自来水管可以产生火花。人眼可见的火花,足够烧毁一堆芯片而有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场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地线断开,未必是完全的绝缘。就算是设备外壳与大地绝缘良好,设备外壳与大地之间 ...

考虑到实际环境的浪涌和ESD问题,应该是机壳要与大地低阻抗连接的,并且在接口处增加保护电路,用于接口处的雷击浪涌防护,如下图所示。如此一来,便解决了您说的实际恶劣环境的影响。

假设都使用隔离型收发器,那么图中“接口侧”的GND1和GND2,与大地均处于隔离状态。连接GND1和GND2的唯一作用应该是消除两地的电位差吧?如此隔离状态下,是不是就没有连接的必要了呢。假设将其连接,就需要同时考虑三根线的浪涌防护,岂不是变得更麻烦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到实际环境的浪涌和ESD问题,应该是机壳要与大地低阻抗连接的,并且在接口处增加保护电路,用于接口 ...

【如此隔离状态下,是不是就没有连接的必要了呢。假设将其连接,就需要同时考虑三根线的浪涌防护,岂不是变得更麻烦了吗?】

9楼据说TI提供的参考图,联接各个GND的那根线即使某处断开,有可能RS485仍然能够工作。但此时也有可能出现10楼所说的危险。为安全起见,以联接各个GND为是。

网友:
参考TI这个文档,说得很详细了:https://www.ti.com/lit/an/slla272d/slla272d.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到实际环境的浪涌和ESD问题,应该是机壳要与大地低阻抗连接的,并且在接口处增加保护电路,用于接口 ...

> 如此隔离状态下,是不是就没有连接的必要了呢

这种情况下,受到共模干扰导致通信两端信号的共模电位差超过 485 允许范围,怎么办?

网友:
AB两线是可以形成电流回路。

地线断开,不是理论上的完全的绝缘。而很有可能有一个几M到几十M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