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S78-DK】 一 开箱贴

楼主:
                           【STM32H7S78-DK】 一 开箱贴

板子收到开箱,发现真的很惊艳。这屏幕显示实在是太美了,另外据说有了NeoChrom GPU的参与,图形显示CPU都可以乘凉了。

主芯片是STM32H7S78

STM32H7R7/S7系列是一款基于bootflash的MCU,Cortex®-M7内核,运行频率最高600 MHz,64 KB用户bootflash、可配置的620 KB SRAM以及带Flex ECC的32 x 32 KB缓存。
封装为 TFBGA225
STM32H7R7/S7系列支持高速外部存储器接口和XiP,提供5种不同封装,以在极低成本下实现出色性能。
专用图形系列可利用NeoChrom GPU、JPEG编解码器和LTDC实现类似MPU的GUI,最大程度减少CPU的介入。
5 LCD 带触摸
USB Type-C® with USB 2.0 HS 接口 dual-role-power (DRP) USB Type-C® with USB 2.0 FS 接口,
以太网接口with IEEE-802.3-2002
I2S audio codec 接口
一个 ST-MEMS digital microphone 麦克风
1Gbit Octo-SPI NOR flash 存储器
256-Mbit Hexadeca-SPI PSRAM
Fan-out daughterboard
Wi-Fi® module (802.11 b/g/n compliant)
四个用户 LED
User and reset 按键
板子连接SB Type-C®
以太网、tf卡、麦克风输入、ARDUINO连接口、板载 STLINK-V3EC debugger/programmer 器,并带 mass storage, 虚拟串口和调试口。
支持包括 IAR Embedded Workbench®, MDK-ARM, and STM32CubeIDE的众多开发软件

硬件框图如下
板子接口外形如下

电压供给图
收集了一些资料,便于后面消化和吸收。

原理图
芯片手册:
用户数据手册
编程手册
开发板用户手册
STM32CubeH7RS用户手册

这次先到这里,谢谢。

网友A:
开箱贴比较完美,这屏幕确实很酷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箱贴比较完美,这屏幕确实很酷炫

板子确实很酷! NGPU都用上了 看来在cpu这块st是比较卖力了。

网友B:
 NGPU 是个啥新家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GPU 是个啥新家伙?

NeoChrom GPU 应该是st独有的。其他家像nxp 也有芯片里面放GPU名字不一样。

就是为了加速图像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NeoChrom GPU 应该是st独有的。其他家像nxp 也有芯片里面放GPU名字不一样。 就是为了加速图像出来吧。 ...

单片机都上GPU了,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