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WB09KE评测】2、UART中断方式串口通信

楼主:
目标

为NUCLEO-WB09KE搭建基本环境,驱动LED、UART,实现UART中断方式串口通信。

跑通编译、下载流程,建立信心,为后面评测做好准备。

一、STM32CubeMX配置

MX新建一个工程,选择NUCLEO-WB09KE开发板

由于选择了开发板,涉及BSP的部分已经配置好了,缺省的引脚也做了预留。

1、BSP配置

勾选了LED,BUTTON,因为要用中断方式实现UART,所以没有勾选VCOM。

2、USART1配置

设置了中断方式

生成代码

二、代码修改

1、实现printf重定向

据说ARM官方推荐用retarget.c的方式实现printf重定向

从keil/arm/startup/拷贝一份retarget.c到Core\Src下

为了支持ARM6.xx编译,将retarget.c做如下修改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__asm(".global __use_no_semihosting");

//extern int  getkey(void);      /* in Serial.c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 };

//int fgetc(FILE *f) {
//  return (sendchar(getkey()));
//}

main.c中增加:

/* USER CODE BEGIN 0 */
int sendchar(int ch)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ch,1,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0 */

2、配置USART中断接收

USART1初始化完成后,使能接收中断。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使能UART中断
  if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RXBUFFERSIZ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增加中断接收处理回调函数:

HAL_UART_RxCpltCallback在aRxBuffer缓存接收满后一次。因此RXBUFFERSIZE被设置为1,这样每接收一个字符,HAL_UART_RxCpltCallback被调用一次。

当接收到1时,翻转绿灯。

为了下一次中断,需要再次设置HAL_UART_Receive_IT。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if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1)
  {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aRxBuffer 是存储接收数据的缓冲区
		if(aRxBuffer[0]==1)
		{
			//printf("HAL_UART_RxCpltCallback\r\n");
			BSP_LED_Toggle(LED_GREEN);
			aRxBuffer[0]=0;
		}
    // 重新使能中断以继续接收数据
		if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RXBUFFERSIZ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三、运行效果

1、串口收到信息。2、通过串口向MCU发送1,绿灯翻转。

网友:
UART中断方式串口通信测试比较完美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