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处理

楼主:
将字符串清空

1、使用memset函数:

char str[] = "Hello, world!";
// 清空字符串
memset(str, 0, sizeof(str));

2、使用strcpy函数将一个空字符串复制到目标字符串中。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清空字符串。

char str[] = "Hello, world!";
strcpy(str, "");

3、或者使用循环将整个字符串的元素设为'\0'

将数字转化为字符或字符串

1、将一个整数数字(0-9)转换为对应的字符可以通过加上'0',这个方法适用于单个数字(0-9)。

 int num = 7;
 char ch = num + '0'; // 将数字转换为字符

在这个例子中,将数字7转换为字符'7'

2、使用sprintf函数将长度较大的数字转化为字符串

int num = 123;
char str[20];
// 使用 sprintf 将整数转换为字符串
sprintf(str, "%d", num);

字符串转化为数字

在 C 语言中,将字符串转换为数字通常可以使用标准库函数atoi,atol,atoll,strtol,strtollstrtof,strtod,strtold来实现。这些函数提供了将字符串解析为整数或浮点数的功能。

1. 使用atoi, atol, atoll
atoi: 将字符串转换为 int。
atol: 将字符串转换为 long。
atoll: 将字符串转换为 long long。
这些函数不提供错误处理,因此如果字符串格式不正确,结果可能不确定。
例子: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For atoi, atol, atoll

int main() {
    const char *str = "12345";

    int num1 = atoi(str);
    long num2 = atol(str);
    long long num3 = atoll(str);

    printf("atoi: %d\n", num1);
    printf("atol: %ld\n", num2);
    printf("atoll: %lld\n", num3);

    return 0;
}
2. 使用 strtol, strtoll
strtol: 将字符串转换为 long。
strtoll: 将字符串转换为 long long。
这些函数提供了错误处理机制,通过检查转换过程中 endptr 指针的位置来确定是否成功转换,并可以指定进制。
例子: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For strtol, strtoll

int main() {
    const char *str = "12345";
    char *endptr;
    long num1;
    long long num2;

    num1 = strtol(str, &endptr, 10); // 10 是十进制
    num2 = strtoll(str, &endptr, 10);

    if (*endptr != '\0') {
        printf("部分转换失败\n");
    }

    printf("strtol: %ld\n", num1);
    printf("strtoll: %lld\n", num2);

    return 0;
}

3. 使用 strtof, strtod, strtold
strtof: 将字符串转换为 float。
strtod: 将字符串转换为 double。
strtold: 将字符串转换为 long double。
这些函数也提供了错误处理机制,并可以处理浮点数的转换。

例子: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For strtof, strtod, strtold

int main() {
    const char *str = "123.456";
    char *endptr;
    float fnum;
    double dnum;
    long double ldnum;

    fnum = strtof(str, &endptr);
    dnum = strtod(str, &endptr);
    ldnum = strtold(str, &endptr);

    if (*endptr != '\0') {
        printf("部分转换失败\n");
    }

    printf("strtof: %f\n", fnum);
    printf("strtod: %lf\n", dnum);
    printf("strtold: %Lf\n", ldnum);

    return 0;
}

网友:
字符串处理的编程中比较常用的技术

网友A:
C的字符串处理还是太原始了。

网友:
还有很多的 应用,你可以  再  扩展一些

网友:
memset就有很多相似的功能应用

网友:
字符串处理你喜欢用mem还是str?

网友:
引用 网友A:
C的字符串处理还是太原始了。

我觉得挺好,像那些高级语言,对字节负数处理老是出问题,帮他们解决过很多次问题了。

网友:
勤奋呀。。。。。。。。。。。。。。。。。。。。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