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次级输出的波形为什么震荡。如何消除震荡?

楼主:
我的初级的驱动信号是矩形断续工作的。但是次级输出的波形全是震荡的,请问这个问题如果解决?

网友:
【我的初级的驱动信号是矩形断续工作的。但是次级输出的波形全是震荡的】

第二幅波形图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

网友:
【我的初级的驱动信号是矩形断续工作的。但是次级输出的波形全是震荡的】

实物电路与首帖仿真图中元器件数值型号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谁教给你用1N4148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初级的驱动信号是矩形断续工作的。但是次级输出的波形全是震荡的】 实物电路与首帖仿真图中元器件 ...

哦哦我随便选了一个二极管画原理图的。实物是FR3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初级的驱动信号是矩形断续工作的。但是次级输出的波形全是震荡的】 第二幅波形图是电路中哪一点的 ...

是驱动信号。

网友:
【是驱动信号】

首帖说的是【我的初级的驱动信号是矩形断续工作的】。我理解为初级绕组两端的信号。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如果解决?】

不必【解决】。对你的电路来说,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如果解决?】 不必【解决】。对你的电路来说,这是正常现象。

啊?但是我想要输出比较标准的矩形波啊。老师可以加你微信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但是我想要输出比较标准的矩形波啊。老师可以加你微信给指点一下吗

想输出比较标准的矩形波,就别用变压器,用电阻电容耦合电路(最好连电容都没有,完全是电阻)。矩形波中含丰富的高次谐波,“比较标准”的矩形波至少要保留几十次谐波。而变压器恰恰是幅频特性最差的元件。

一定要用变压器,那驱动变压器(不是驱动功率管!)的信号源内阻一定要小,这就不能用单端电路(单端电路在功率管关断时阻抗极大)而必须使用推挽(串联或者并联,串联推挽即半桥)电路。

网友A:
500Vpp这个要求比较变态。

需要输出多大电流?矩形波频率要求是多少?

无论输出电流多大,如果不使用变压器,能够获得比较理想的波形,但至少需要500V直流电源,这个电源就不是很容易做的。如果使用变压器,这个变压器的绕制也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输出比较标准的矩形波,就别用变压器,用电阻电容耦合电路(最好连电容都没有,完全是电阻)。矩形波中 ...

信号源内阻要小???没明白。好的我找哔站找找推挽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Vpp这个要求比较变态。 需要输出多大电流?矩形波频率要求是多少? 无论输出电流多大,如果不使用 ...

空载。电流越小越好。频率没有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输出比较标准的矩形波,就别用变压器,用电阻电容耦合电路(最好连电容都没有,完全是电阻)。矩形波中 ...

我目前用的是驱动芯片tc4420。这个芯片行吗?可以替代推挽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用的是驱动芯片tc4420。这个芯片行吗?可以替代推挽电路吗?

TC4420是单端输出,不过若是用TC4420驱动互补MOS管源极输出半桥有可能行。我没这么做过,可能需要实验。

网友C:
无非也是优化电路中的电感、电容等元件的配置,避免产生共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非也是优化电路中的电感、电容等元件的配置,避免产生共振

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怎么解决啊?你的回复 好像在说网上都有。我的现在就在网上还是找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C4420是单端输出,不过若是用TC4420驱动互补MOS管源极输出半桥有可能行。我没这么做过,可能需要实验。 ...

我提问上传的第一张图片次级震荡了。就是使用tc4420,老师您可以画个原理图给我吗?

之前我好像听老师说(搞忘记了):变压器只是能量的传说管道,初级给什么波形次级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波形。但是电压升高。我自己动手做却不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提问上传的第一张图片次级震荡了。就是使用tc4420,老师您可以画个原理图给我吗? 之前我好像听老师 ...

【之前我好像听老师说(搞忘记了):变压器只是能量的传说管道,初级给什么波形次级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波形】

你们老师说得没错,但那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不满足这些条件,就不是【初级给什么波形次级就会产生什么波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好像听老师说(搞忘记了):变压器只是能量的传说管道,初级给什么波形次级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波形 ...

大佬哪些条件?

网友:
你的这个电路中的变压器,其实次级波形也是和初级波形很相似的。须知驱动功率开关管的波形(第二幅波形)并不等于变压器初级波形。你用示波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哪些条件?】

变压器铁芯未进入饱和;绕组之间漏磁可以忽略;绕组分布电容可以忽略;……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些条件?】 变压器铁芯未进入饱和;绕组之间漏磁可以忽略;绕组分布电容可以忽略;…&helli ...

变压器铁芯不进入饱和,这个可以控制一下间隙;绕组之间漏磁这个永远都控制不了啊;绕组分布电容可以忽略,杂散电容根本就不可能解决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铁芯不进入饱和,这个可以控制一下间隙;绕组之间漏磁这个永远都控制不了啊;绕组分布电容可以忽略 ...

【绕组之间漏磁这个永远都控制不了啊;绕组分布电容可以忽略,杂散电容根本就不可能解决的啊。】

漏磁和绕组分布电容等,可以通过特殊的绕制方法减小,但不能消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绕组之间漏磁这个永远都控制不了啊;绕组分布电容可以忽略,杂散电容根本就不可能解决的啊。】 漏磁 ...

大佬可以具体述说一下吗

网友:
大佬可以加你微信吗?或者qq。这样回复打字太慢了。而且回复不能发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以具体述说一下吗

【大佬可以具体述说一下吗】

那可不是一个帖子两个帖子能说清楚的,何况还要画图。只能大概说一下原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可以具体述说一下吗】 那可不是一个帖子两个帖子能说清楚的,何况还要画图。只能大概说一下原则 ...

迫切的想要了解答案。大佬可以给个电话吗?请教您几个问题。私信发我消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迫切的想要了解答案。大佬可以给个电话吗?请教您几个问题。私信发我消息吧。

【大佬可以给个电话吗?请教您几个问题。私信发我消息吧】

所有问题,均请在论坛发帖。eeworld高手如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可以给个电话吗?请教您几个问题。私信发我消息吧】 所有问题,均请在论坛发帖。eeworld高手如 ...

除了你没其他人理我

网友:
次级绕组较多的情况下,一定要分组,否则无法控制“电容”,一定有LC振动效应。

另外,检查以下4148,估计瞬间就坏了。应该用更大电流的高频功率二极管,例如5817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你没其他人理我

29楼Gen_X说得对,次级绕组较多情况下,一定要分组,否则无法控制“电容”。

所以,这个变压器很难绕。

网友:
概括一下你的要求(猜测是毕业作品,或者就职考试):

【输出500Vpp值方波,频率没有要求,电流越小越好。】

这里“电流越小越好”不可理解,小到极端就是零,电流为零就是没有输出信号,那要这个电路干什么?总要有一点的。暂时理解为电流要求不高,1mA即可。

频率没有要求,相当奇怪。不过暂时就这么理解。

网友:
继续概括你的要求:

使用芯片TC4420。输出波形要尽量“方”,尽量减少阻尼振荡、过冲等等。

网友:
查TC4420芯片datasheet,该芯片是个半桥式推挽驱动器。输入符合TTL电平,频率特性比较好,上升下降时间典型值25ns。输出电流允许达6A峰值,相当大。但允许多大持续电流,datasheet中没有说。

网友:
该芯片最大电源电压20V,放些余量,取15V。该芯片datasheet中说输出电阻典型值2.1~1.5欧,最大2.8~2.5欧,放些余量,取3欧。该芯片耗散功率主要是输出互补MOS管耗散功率,我们取允许0.5W,那么根据3欧和0.5W计算出允许持续输出电流为0.4A。该芯片输出方波功率可以达到7.5V*0.4A=3W。

网友:
次级要求输出500Vpp。那么次级电流可达12mA。当然,我们没有考虑变压器效率,但输出10mA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现在方波频率还没有确定。据说频率没有要求,那么我劝楼主不要选得太高。频率越高,变压器绕组分布电容影响越明显。频率也不能选得太低,频率低了,变压器体积太大。建议选在数kHz。这比通常开关电源工作频率要低一些(普通开关电源都在20kHz以上,为的是体积重量小一些)。频率选数kHz的缺点是人耳听得见。

网友A:
用TC4420直接驱动变压器输出500Vpp方波的电路如上图。电路很简单除变压器外只有五个元件。其中D1D2最好采用萧特基二极管,耐压当然必须大于电源电压(15V),电流则很小,几乎任何萧特基二极管都可以用。这两个二极管可能用1N4148也可以,不妨试试看。电容C1C2容量则与你选择的频率有关,在工作频率下C1C2容抗应该小于1欧,最好零点几欧。C1C2最好用一个电解电容与一个较小容量的无感电容并联。电阻R我不是很有把握。电阻数值可以这样估计:每250千欧该电阻消耗1mA电流,最多消耗10mA,所以电阻R最小为25千欧。电阻数值应该改变到次级电压波形尽量“方”同时没有尖峰毛刺。至于电阻耗散功率,你自己计算。

网友:
困难在于变压器T。

因为没有确定方波频率,变压器无法确定用什么样的铁芯。如果频率在数千Hz或更高,应该采用铁氧体磁芯。确定方波频率之后,初级匝数应该保证7.5V电压下半个周期内铁芯磁通密度不超过该铁氧体饱和磁通密度,最好放一半余量。次级匝数当然根据次级要求的500Vpp电压来计算。

因为次级电流很小,用线相当细,估计0.07mm。次级最好分成两段,中间夹绕初级。如果能够将初级分成两段,次级分成三段,三段次级夹两段初级,更好。

网友:
37楼使用TC4420芯片,该电路没有输入信号。要产生输入信号(满足TTL电平的某频率方波),还需要使用一个芯片以及外围电路。一共是两个芯片。

如果采用SG3525,那么因为SG3525自带振荡电路(振荡频率可以从120Hz到400kHz),自带分频,也有全桥输出电路,可以仅使用一个芯片即完成所有工作。而且SG3525最大电源电压达40V,能够输出更大的功率。

网友:
37楼电路,我在38楼说过:“困难在于变压器T”。没有一些设计和绕制变压器的经验,恐怕玩不转这个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TC4420直接驱动变压器输出500Vpp方波的电路如上图。电路很简单除变压器外只有五个元件。其中D1D2最好 ...

这个电路妙,占空比必须是50%?变压会出现正负不平衡,造成饱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妙,占空比必须是50%?变压会出现正负不平衡,造成饱和吗?

【这个电路妙,占空比必须是50%?变压会出现正负不平衡,造成饱和吗?】

占空比并不要求50%,可以是任意值。

变压器初级与两个电容是串联关系(两个电容对交流是并联关系),不通过直流,故不会出现不平衡造成此饱和问题。当然,是否出现磁饱和,还与变压器设计有关。

网友:
振荡的频率约10us,你副边感多大? 大概率变压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