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设计开关电源EMC问题整改小技巧

楼主:
开关电源EMC问题整改小技巧分享,供大家参考学习。

1、150kHz-1MHz,以差模为主,1MHz-5MHz,差模和共模共同起作用,5MHz
以后基本上是共模。差模干扰的分容性藕合和感性藕合。一般1MHz以上的干扰是共模,低频段是差摸干扰。用一个电阻串个电容后再并到Y电容的引脚上,用示波器测电阻两引脚的电压可以估测共模干扰。
2、保险过后加差模电感或电阻。
3、小功率电源可采用PI型滤波器处理(建议靠近变压器的电解电容可选用较大些)。
4、前端的π型EMI零件中差模电感只负责低频EMI,体积别选太大(DR8太大,能用电阻型式或DR6更好)否则幅射不好过,必要时可串磁珠,因为高频会直接飞到前端不会跟着线走。5、传导冷机时在0.15MHz-1MHz超标,热机时就有7dB余量。主要原因是初级BULk电容DF值过大造成的,冷机时ESR比较大,热机时ESR比较小,开关电流在ESR上形成开关电压,它会压在一个电流LN线间流动,这就是差模干扰。解决办法是用ESR低的电解电容或者在两个电解电容之间加一个差模电感。
6、测试150kHz总超标的解决方案:加大X电容看一下能不能下来,如果下来了说明是差模干扰。如果没有太大作用那么是共模干扰,或者把电源线在一个大磁环上绕几圈,
下来了说明是共模干扰。如果干扰曲线后面很好,就减小Y电容,看一下布板是否有问题,或者就在前面加磁环。
7、可以加大PFC输入部分的单绕组电感的电感量。
8、PWM线路中的元件将主频调到60kHz左右。
9、用一块铜皮紧贴在变压器磁芯上。
10、共模电感的两边感量不对称,有一边匝数少一匝也可引起传导150kHz-3MHz超标。
11、一般传导的产生有两个主要的点:200kHz和20MHz左右,这几个点也体现了电路的性能;200kHz左右主要是漏感产生的尖刺;20MHz左右主要是电路开关的噪声。处理不好变压器会增加大量的辐射,加屏蔽都没用,辐射过不了。
12、将输入BUCk电容改为低内阻的电容。
13、对于无Y电容电源,绕制变压器时先绕初级,再绕辅助绕组并将辅助绕组密绕靠一边,后绕次级。
14、将共模电感上并联一个几k到几十k电阻。
15、将共模电感用铜箔屏蔽后接到大电容的地。
16、在PCB设计时应将共模电感和变压器隔开一点以免互相干扰。
17、保险套磁珠。
18、三线输入的将两根进线接地的Y电容容量从2.2nF减小到471。
19、对于有两级滤波的可将后级0.22uFX电容去掉(有时前后X电容会引起震荡) 。

20、对于π型滤波电路有一个BUCk电容躺倒放在PCB上且靠近变压器此电容对传导150kHz-2MHz的L通道有干扰,改良方法是将此电容用铜泊包起来屏蔽接到地,或者用一块小的PCB将此电容与变压器和PCB隔开。或者将此电容立起来,
也可以用一个小电容代替。
21、对于π型滤波电路有一个BUCk电容躺倒放在PCB上且靠近变压器此电容对传导150kHz-2MHz的L通道有干扰,改良方法是将此电容用一个1uF/400V或者说0.1uF/400V电容代替,
将另外一个电容加大。
22、将共模电感前加一个小的几百uH差模电感。
23、将开关管和散热器用一段铜箔包绕起来,并且铜箔两端短接在一起,再用一根铜线连接到地。
24、将共模电感用一块铜皮包起来再连接到地。
25、将开关管用金属套起来连接到地。
26、加大X2电容只能解决150kHz左右的频段,不能解决20MHz以上的频段,只有在电源输入加以一级镍锌铁氧体黑色磁环,电感量约50uH-1mH。
27、在输入端加大X电容。
28、加大输入端共模电感。
29、将辅助绕组供电二极管反接到地。
30、将辅助绕组供电滤波电容改用瘦长型电解电容或者加大容量。
31、加大输入端滤波电容。
32、150kHz-300kHz和20MHz-30MHz这两处传导都不过,可在共模电路前加一个差模电路。也可以看看接地是否有问题,该接地的地方一定要加强接牢,主板上的地线一定要理顺,不同的地线之间走线一定要顺畅不要互相交错的。
33、在整流桥上并电容,当考虑共模成分时,应该邻角并电容,当考虑差模成分时,应该对角并电容。
34、加大输入端差模电感。

网友:
满满的干货啊,刚好最近在学习相关的知识,感谢感谢楼主~~

网友:
文章写的不错,感谢楼主,满满的干货,要向你学习啊

网友:
少量补充:

1. 滤波器设计与选择

  • PI型滤波器‌:对于小功率电源,可采用PI型滤波器处理,且建议靠近变压器的电解电容选用较大容量的,以更好地滤除噪声。
  • X电容与Y电容‌:
    • 在输入端并联一系列X电容(如0.47uF或更大容量)来滤除差模干扰。
    • 适当增加Y电容的容量,以改善高频段的共模干扰抑制效果。但需注意,Y电容的接法需正确,否则可能影响测试结果。
  • 差模电感‌:在需要时添加差模电感,特别是在1MHz以内的低频段,以有效抑制差模干扰。

2. 布局与布线

  • 优化PCB布局‌:减少信号线的长度和交叉,避免长而细的导线,以减少电磁辐射和干扰。
  • 控制电源线和信号线的布线路径‌:确保它们不平行布线,以减少互相干扰。
  • 共模电感与变压器隔离‌:在PCB设计时,将共模电感和变压器隔开一定距离,避免互相干扰。

3. 接地与屏蔽

  • 确保良好接地‌:控制设备的接地系统,确保良好的接地连接,以减少地线回路的干扰。
  • 使用屏蔽材料‌:对敏感电路采用屏蔽罩或金属盒进行封装,以减少外部电磁辐射的干扰。
  • 铜箔屏蔽‌:在变压器外面包铜箔或加屏蔽层,以提高传导效果。

4. 元件选择与调整

  • 选择低噪声元件‌:使用低噪声的电源和信号线,以及高质量的电子元件,以减少干扰源。
  • 调整元件参数‌:
    • 调整整流二极管的特性,如用普通整流二极管代替快速二极管。
    • 调整MOS管的驱动电阻和并联电容,以改善开关过程中的电磁干扰。
    • 对于PFC做反激电源的,输入部分增加差模电感。

5. 磁珠与电感

  • 使用磁珠‌:在关键位置使用磁珠,如MOSFET、输出二极管等,以损耗高频杂波。
  • 优化共模电感‌:确保共模电感的两边感量对称,避免因不对称引起的传导超标。

6. 其他技巧

  • 控制开关速度‌:适当控制设备的开关速度,以减少开关过程中的电磁干扰。
  • 散热设计‌:优化设备的散热设计,减少干扰源的热量产生。
  • 仿真与测试‌:在设计阶段进行电磁兼容性仿真和测试,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7. 特定频段处理

  • 150kHz-1MHz‌:以差模干扰为主,可通过调整X电容和差模电感来解决。
  • 1MHz-5MHz‌:差模和共模干扰共存,需综合考虑X电容、Y电容、差模电感等因素。
  • 5MHz以上‌:以共模干扰为主,可通过增加共模电感、使用磁环等方法来抑制。

网友:
满满的干货,感谢楼主啊 刚好最近在学习相关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