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S78-DK】测评+STM32CubeIDE串口printf

楼主:
串口printf格式化输出是最常用的调试方法之一,可以十分方便的将数据按照格式打印出来,比如用于串口示波器显示波形数据十分方便。

根据原理图,串口4 PD0、PD1连接到了板载STLINK的虚拟串口,使用STM32CubeIDE的配置方法如下,首先开启串口4,参数默认即可,注意的是需要确定管脚是PD0和PD1:

生成代码工程,点击project->C/C++ Build->Settings,开启支持浮点输入输出,默认是不开启的,开启后会多占用一点RAM资源:

在main.c里面加入代码,引用头文件#include "stdio.h",防止编译报错FILE未定义,加入printf重定向到串口输出代码: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4 ,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主循环加入测试代码:

printf("float=%.2f\r\n",1.2f);

效果:

网友:
串口printf格式化输出往往是编程的第一任务

网友A:
现在估计只有IAR升级到9以后printf最难办,直接底层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printf格式化输出往往是编程的第一任务

简单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估计只有IAR升级到9以后printf最难办,直接底层改了

IAR我放弃好多年了,越来越臃肿

网友:
引用 网友C:
IAR我放弃好多年了,越来越臃肿

习惯了,一些报错也好处理,换一种又得熟悉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