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创意大赛】家庭共享智能药盒03+设计PCB和调试BME280

楼主:
上一贴进行了OPENMV开发环境搭建和加装屏幕,让OPENMV有了显示能力。本来原计划进行人脸识别程序设计,但是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就是那个屏幕用杜邦线连接,在反复测试中,总是接触不良,导致显示时好时坏,索性我决定直接设计一块转接板,像官方配件那样把屏幕叠拼起来。
说起设计PCB,不得不提一个伟大的公司:嘉立创。对于我这样的DIY爱好者来说,嘉立创提供的免费打板,开源广场等服务,真的是友好到姥姥家了,可以说该公司以一己之力,让中国的电子行业基础实验水平上升了一大台阶,尤其是对于电子专业在校大学生,简直是资源宝库。本次我就在立创EDA上设计了简单的电路,主要实现3个功能:a、屏幕转接;b、湿度温度传感器BME280转接;c、预留了一个MLX90640红外热成像传感器的封装。
具体电路见下图:
原理图画好后,PCB设计先把一些电源走线连好,剩下信号线直接自动布线,基本不用费脑汁,一下就搞定了。如下图。
然后就是领券打板,每个月每个账号有两次免费打样机会,而且是顺丰包邮,不用花一分钱,再次感谢嘉立创。

做板速度也是嘎嘎快,大概5天不到,我就收到了样板,我全部用的默认参数,看起来板子相当不错。如下图。
这个板里面,最大的焊接难度就是传感器BME280,这个器件太小了,封装是从立创开源广场引用的现成的,没什么问题。然后找锡膏涂焊盘,用热风枪慢慢吹焊在PCB上,经过一番努力,终于焊完了,如下图。
先用万用表测试各个引脚,确保没有短路,就可以上电。继续测试,各个引脚电压都正常,这就成功了一大半。接下来随便找了一个ESP32的Arduino板,从Arduino库管理界面下载Adafruit BME280的驱动库,选择最基础的测试例程,照着程序提示设置好I2C接口引脚和地址,下载运行。我这次非常幸运,直接就好用了,说明我这个焊接没问题。如下图。
最困难的焊接搞定了,就把其余接屏的插针插母都焊上,如下图。
组装起来屏幕悬空不稳定,又裁了一块泡棉垫高支撑一下,如下图。
最终拼叠出来的效果如下图。
最后上电测试屏幕显示正常,如下图。
至此,这个新做的板子调试完成,后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调试程序,不用担心接触不良了。

网友A:
海绵垫高是个好注意,焊接没问题下面就方便测试了,不用怀疑板子装配的问题了

oet

网友B:
大多板子都预留有安装固定孔,可以使用铜柱将其固定在一起,非常牢固

o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绵垫高是个好注意,焊接没问题下面就方便测试了,不用怀疑板子装配的问题了

是啊,做个板比用杜邦线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多板子都预留有安装固定孔,可以使用铜柱将其固定在一起,非常牢固

设计PCB的时候的确想用铜柱或塑料六角间隔柱支撑,但是这个位置和预留的焊盘干涉,只好改用便宜实惠的泡棉了

网友C:
嘉立创的PCB开源确实是一大壮举,话说热成像传感器的位置是不是被摄像头挡住了?

oe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的PCB开源确实是一大壮举,话说热成像传感器的位置是不是被摄像头挡住了?

这个PCB是根据不同场景焊接不同器件的,焊接热成像传感器的时候不焊接屏幕,焊屏幕的板反插在背面,整个就像一个双目摄像机,等大赛的事情弄完,再搞一下双光融合的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PCB是根据不同场景焊接不同器件的,焊接热成像传感器的时候不焊接屏幕,焊屏幕的板反插在背面,整个 ...

明白了,这个电路板可以复用呗,焊不同的件,不同的功能。

o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这个电路板可以复用呗,焊不同的件,不同的功能。

对的,做一次板,实现多个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PCB是根据不同场景焊接不同器件的,焊接热成像传感器的时候不焊接屏幕,焊屏幕的板反插在背面,整个 ...

被q到了,双光融合是我的题目

oet

网友:
引用 网友E:
被q到了,双光融合是我的题目

回头参考一下你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