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如图,这个电路直觉是采集流过电池的总电流,

用20mR的电阻把采集的电流转化为电压,

最终放大输出到单片机AD口应该是。

采集的电压一个经过上面反向放大,

一个经过下面同向放大,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同时放大倍数怎么算来的,

请大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有价值吗?一个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输入也没有进行直流偏置处理,你指望1脚输出负压?

网友A:
由于这是个VBAT的测量,所以就有两个方向:

IO1是用了测量放电的电流,

IO2则是充电电流。

这个单元电流的测量还是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这是个VBAT的测量,所以就有两个方向: IO1是用了测量放电的电流, IO2则是充电电流。 这个单 ...

模电是魔鬼

网友:
非常认同!

有很多甚至不是理论能解释的,靠“雾、误 ==》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这是个VBAT的测量,所以就有两个方向: IO1是用了测量放电的电流, IO2则是充电电流。 这个单 ...

是这个意思,就是两个运放分别检测充放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