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芯片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
如图,VND9008AJ这款高边驱动器,是双输出通道

(1)橙色和蓝色方框中的67A是指,两个输出通道电流之和的最大值吗?如果是最大值应该是有时间限制条件的吧

(2)该器件的导通电阻典型值(Rds(on)=9.4mΩ)出现在常温且输出电流为4.6A的工况下(绿色方框所示),是不是指每个通道的额定值为4.6A?

网友:
【如果是最大值应该是有时间限制条件的吧】

当然,必须有时间限制,不可能连续。

网友:
【该器件的导通电阻典型值(Rds(on)=9.4mΩ)出现在常温且输出电流为4.6A的工况下(绿色方框所示),是不是指每个通道的额定值为4.6A?】

这倒未必。4.6A可能只是个测试条件。

网友:
(1)关于VND9008AJ这款高边驱动器中橙色和蓝色方框中的67A标识,这通常指的是该驱动器能够处理的总电流能力,但不一定是两个输出通道电流之和的直接最大值。在电子元件的规格说明中,提到的电流值往往是指元件在特定条件下能够持续或瞬间承受的最大电流。对于双输出通道的高边驱动器,67A可能是一个综合指标,考虑了两个通道同时工作时的总电流限制,但也可能有单独针对每个通道的限制。

关于时间限制条件,确实,许多电子元件的最大电流规格都伴随着时间限制。例如,元件可能能够短时间承受超过其连续工作电流的限制,但长时间超过则可能导致过热或其他损坏。然而,没有具体的数据来源,我们无法直接确认VND9008AJ的67A是否有时间限制条件。这通常需要查阅该产品的详细数据手册或联系制造商以获取准确信息。

(2)关于VND9008AJ的导通电阻典型值(Rds(on)=9.4mΩ)出现在常温且输出电流为4.6A的工况下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通道的额定值为4.6A。导通电阻(Rds(on))是描述MOSFET或其他开关元件在导通状态下电阻大小的参数,它通常与元件的工作电流和温度有关。在这个例子中,9.4mΩ的导通电阻是在特定条件(常温、输出电流为4.6A)下测得的典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