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BB机怎么炸的

楼主:
9月17日下午3点30分,黎巴嫩境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手持寻呼机爆炸事件,造成9人遇难,2800人受伤,其中200人伤情危重。这起事件迅速引发全球关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的声明令公众震惊,尤其是当《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加惊人的细节后。根据该报导,以色列竟然通过将炸药秘密植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购买的寻呼机中,从而实施了这次攻击。(来自搜狐)

这次黎巴嫩恐怖袭击有数千台BB机被遥控引爆,不太理解是怎么炸掉的?直接引爆电池也没这么大威力,消费电子这么小怎么塞入的炸弹?

另外这款BB机卖了这么多地方,怎么就黎巴嫩炸了??是用联网控制的吗??

网友:
从寻呼机的结构来看,内部主要由天线、射频模块、基带模块、电源模块和外壳等部分组成。天线负责接收和发送信号,是寻呼机与外界通讯的桥梁;射频模块负责高频信号的发射和接收,是其实现无线通讯的关键;基带模块则负责信号的处理和解析,将接收到的无线电信号转换为可识别的信息;电源模块为整个设备提供电力支持;而外壳则起到保护和固定内部元件的作用。

针对此次袭击的方式,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以及12频道等多家媒体,援引相关专业人士的分析认为,爆炸可能通过这几种方式引发:
一种是在寻呼机内提前安置爆炸物:《纽约时报》援引了解以方本次行动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官员的话称,每部寻呼机的电池旁都被植入了少量的炸药,重量约有一到两盎司,还植入了一个遥控装置可以远程触发引爆炸药。

另一种则是通过黑客手段,例如给寻呼机植入病毒,通过病毒让设备非正常运行,造成过热、超负荷等,最终导致其锂电池短路或过载,从而引发爆炸。

研究过寻呼机爆炸录像的安全专家表示,爆炸的强度和速度显然是由一种爆炸物引起的。欧洲刑警组织网络犯罪顾问米科·希波宁称:“这些寻呼机很可能经过某种改装,才引发了此类爆炸——爆炸的规模和强度表明,爆炸原因不仅仅是电池。”由于寻呼机通常被佩戴在腰间,这是人体相对脆弱的部位,因此尽管爆炸的威力可能并不大,但在实际中却能对人体造成严重的伤害……更多内容可以点此查看EEWorld订阅号推送的分析文章。

网友A:
据说是军用高爆炸药,20克就致命。

网友B:
以后见到拿iphone或开特斯拉的人,最好躲远点,妈呀,那可都是移动炸弹。

网友C:
这个感觉就是混淆视听,本身做了些炸弹 伪装成bb机吧。要不咋会威力那么大

网友:
系统被黑了。。。。。。。。。。。。。。。。。。。。

以色列科技上厉害的。

网友:
如果是遥控,那他们技术真的厉害,可是这2000多台怎么发的啊?

网友D:
黎巴嫩还在用BB机?????刚看到这个新闻时有点懵。。。

以改装后,黎巴嫩人还买它的???

网友:
苹果手机是美国的,会不会留有后门,苹果远程激活个指令然后苹果手机的BMS失效,导致手机锂电池过热爆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黎巴嫩还在用BB机?????刚看到这个新闻时有点懵。。。 以改装后,黎巴嫩人还买它的???

国外信号不好,错过电话很正常,所以还在用

网友:
要么就是黑客技术,要么就是原本就放了炸药,想想都觉得那些没有炸的的隐患

网友F:
一个BB机的为例有这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军用高爆炸药,20克就致命。

台湾阿波罗金应该不是罪魁祸首,这种有预谋的

我估计是专门仿制的BB机炸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BB机的为例有这么大啊?

高爆炸药几克就很猛了,比如说C4,像口香糖一样,捏成电容的形状放进BB机,一旦引爆,BB机就能变成手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以后见到拿iphone或开特斯拉的人,最好躲远点,妈呀,那可都是移动炸弹。

那这么说好多车也别开了,MD一辆车里的当量够浩克去见阎王

感觉这群人在做蠢事,搞得现在谁敢用电子产品

附一张群里看到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军用高爆炸药,20克就致命。

大哥。。。。。。供应链安全好重要呀。。。。。。。。。。。

以色列提前植入(就是无差别针对黎巴嫩人),其心可诛

网友:
会不会是这个玩意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感觉就是混淆视听,本身做了些炸弹 伪装成bb机吧。要不咋会威力那么大

看新闻说,说是BP机。为了防止被跟踪,因为bp机只接收信号不发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外信号不好,错过电话很正常,所以还在用

刚看到这个新闻挺诧异的。国外信号不好是因为发射站建设不够吗?还是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这么说好多车也别开了,MD一辆车里的当量够浩克去见阎王 感觉这群人在做蠢事,搞得现在谁 ...

网友:
玩板看这里:

网友:
要么是特制的带炸药粉的元器件要么是外加的智能炸药,顺便说一般的高级点的半导体为了生产测试都有后台,一般这种事跟平常人没多大关系,你根本不够格。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新闻说,说是BP机。为了防止被跟踪,因为bp机只接收信号不发送信号。

不过我们世界还是狠割裂的

我们都5G 6G wifi-6了

那边还是BP 机

网友:
不是说炸药伪装成一个电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