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通信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
一套宁波隆兴的600A通信用48V开关电源,3个50A整流模块,负载20A,蓄电池500AH两组,交流电压确定正常,三个模块工作一段时间后同时停止工作,过一会儿又同时工作,间隔时间不固定,一两分钟到二三十分钟都有可能,整天这样在正常工作、不工作中随机切换。监控模块拔掉后也是如此,只接一个或两个模块也是如此。在下绞尽脑汁还是不知如何解释,故此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负载有波动吗,或过载保护?
负载显示为20A,远低于系统供给设计的50A×3=150A的承载能力,但需要确认负载是否有瞬间电流过大的情况。

网友:
怀疑过散热不良么,

还有蓄电池问题
电池的状态不一定直接影响整流模块的工作,但异常的充电或放电,可能影响运行。

网友B:
可能是电源输入问题,整流模块故障‌,控制逻辑异常‌,蓄电池组影响,环境因素,外部干扰‌,监控模块与电源系统兼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有波动吗,或过载保护? 负载显示为20A,远低于系统供给设计的50A×3=150A的承载能力,但需要确 ...

负载是恒定的,波动极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源输入问题,整流模块故障‌,控制逻辑异常‌,蓄电池组影响,环境因素,外部干扰‌, ...

交流输入已经确认没问题,监控模块拔掉之后也是这样,环境因素与外部干扰可以排除。问题是在电源本身,但是难以理解。模块故障有可能,但是三个同时工作同时停止,不知道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