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尖峰干扰的频率问题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电磁阀由一个开关控制通断,串联到24V开关电源供电,这是电磁阀的一路,简单的开关控制电磁阀打开和关闭,另外一路也是同一个插排供电,接反激式开关电源将220V降到12V给控制板供电,通电后按下电磁阀开关,用示波器检测控制板这边电源纹波,看看电磁阀和开关的工作对控制板供电的影响,结果是按下开关和断开开关都会使得另外一路电源有尖峰出现,尖峰的频率大小不等,有可能几赫兹,大部分几百兆赫兹,尖峰峰峰值几百毫伏不等,然后我在控制板前级加了三级EMI滤波电路,EMI后面还大小电容并联,磁珠都加了,控制板接地,但是电磁阀开关通断,示波器检测控制板的尖峰是一次不少,当我修改滤波电容大小时,尖峰的频率居然也会跟着变,这给我搞晕了,我不改电容大小,反复按下开关,尖峰频率基本上就一个范围,修改电容之后,尖峰频率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频率范围了,主要是每次按下必有尖峰,感觉一次没滤掉,是我哪里搞错了吗?

来自 22楼

来结帖了,经过各种测试,最终结果是空间辐射导致的,将干扰源远离控制板两米,干扰基本上没了。属于EMC问题了,距离近就需要屏蔽干扰源或者屏蔽控制板了

网友A:
改变电容 频率变了,是不是谐振了。然后阻尼让其越来越小。你试试缩短电线长度再看看。

网友B:
两个电路虽然分别供电,但共用同一插排可能导致地线回流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变电容 频率变了,是不是谐振了。然后阻尼让其越来越小。你试试缩短电线长度再看看。

根据电容谐振频率匹配的电容,我疑惑的是尖峰干扰产生之后应该固定的值,比如200MHZ左右,不改电容差不多就这个范围,改了之后又变成800MHZ左右这个范围,电磁阀开关那边没改动,为啥产生的干扰频率却自己改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路虽然分别供电,但共用同一插排可能导致地线回流干扰。

控制板我用的反激式开关电源供电,卖家说是隔离型的,电磁阀用的明纬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路虽然分别供电,但共用同一插排可能导致地线回流干扰。

地线回流可能,板子确实接地

网友D:
优化EMI滤波电路的设计,包括选择合适的滤波电容、电感值以及磁珠的型号和布局

网友:
电容加大实际上不就相当于进行滞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电容谐振频率匹配的电容,我疑惑的是尖峰干扰产生之后应该固定的值,比如200MHZ左右,不改电容差不多 ...

最好贴个图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我用的反激式开关电源供电,卖家说是隔离型的,电磁阀用的明纬开关电源

检查一下地信号连接方法,开关电源的外壳接地。

网友C:
  大概这样,效果如下,我按下开关一个尖峰,然后抬起一个尖峰,下图是我连续按下抬起的效果图,每次都有尖峰一次滤不掉,感觉电路达不到滤波效果,只能削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化EMI滤波电路的设计,包括选择合适的滤波电容、电感值以及磁珠的型号和布局

这些措施都做过,图我上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概这样,效果如下,我按下开关一个尖峰,然后抬起一个尖峰,下图是我连续按下抬起的效果图,每 ...

那你探头别接在这个触点上,放旁边是不也这样?

网友E:
11楼的电路太奢侈了。至少采取了以下简单措施,然后考虑加大电源滤波处理:

1. 一般直流驱动的电磁阀上一定要接一个续流二极管,否则整体寿命都难保证,更不要说干扰

2. 如果电磁阀有功率大于5W,无论多大供电,请一定在电磁阀上并联一个阻容吸收回来,乙方振铃效应(即谐波辐射)

3. 给电磁阀的2根线到控制或开关的部分增加一个磁环,串扰3-5圈。

---------------------------------------------------------------------------------------------------------------------------------

一旦上述辐射形成,几乎所有的导体包括负极或底线,都是这个辐射的传导回来,

甚至隔空或相邻引线都能轻松穿越,所以加任何滤波都只能减小某个频段的辐射,不能消除大部分的辐射“能量”。

这种小电磁阀导致CPU随机死机、通讯无故失恋等非常常见,不是个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楼的电路太奢侈了。至少采取了以下简单措施,然后考虑加大电源滤波处理: 1. 一般直流驱动的电磁阀上 ...

感谢,如果我这边没有要求的话楼主给的建议很有用,但是这边要求控制板以外的电路都属于测试电路,只负责提供干扰的 ,重点是控制板的滤波电路,只允许修改控制板这边电路提高抗干扰能力,外接的电磁阀电路只是一种提供干扰的路径,所以不能从根源去滤掉,只允许在控制板滤波电路下文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探头别接在这个触点上,放旁边是不也这样?

我探头接在滤波电路最后面测过,也就是上面图,然后接在网口供电端测过。网口这边小一点500M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楼的电路太奢侈了。至少采取了以下简单措施,然后考虑加大电源滤波处理: 1. 一般直流驱动的电磁阀上 ...

电磁阀这种干扰是不是不在源头解决,后面的滤波电路是不是很难滤掉?测过各种电容电感搭配,干扰是必然存在只是削弱一点,每次电磁阀产生的干扰后面电路一次也滤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探头接在滤波电路最后面测过,也就是上面图,然后接在网口供电端测过。网口这边小一点500MV左右

我觉得这个是示波器的信号干扰,实际线上没有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E:
11楼的电路太奢侈了。至少采取了以下简单措施,然后考虑加大电源滤波处理: 1. 一般直流驱动的电磁阀上 ...

绝招:

去电磁阀驱动电源和去控制电源的电源分支用两个正向二极管分支输出,

这样能“隔离”90%的辐射能量和电源串扰,特别时有CPU和模拟量前端的回路,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关键是没经理过的他也未必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绝招: 去电磁阀驱动电源和去控制电源的电源分支用两个正向二极管分支输出, 这样能“隔离& ...

是在两路电源正极接二极管吗?利用单向导电反向截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在两路电源正极接二极管吗?利用单向导电反向截止吗?

是个简单思路,但没这么简单!

这是30年前中国一个高人的设计,我只是在反复应用中发现了这个高人的高人之处。

在有电源串扰的地方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来结帖了,经过各种测试,最终结果是空间辐射导致的,将干扰源远离控制板两米,干扰基本上没了。属于EMC问题了,距离近就需要屏蔽干扰源或者屏蔽控制板了

网友:
正在学习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资料有用,学习了,感谢您的分字。

网友:
22楼那里已经结帖了,EMI电路没问题的前提下,就得看EMC了,依次排除掉辐射干扰还是传导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