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TOR UPS不间断电源的主要技术参数有哪些?

楼主:
GUTOR UPS不间断电源的主要技术参数有哪些?

网友:
GUTOR UPS不间断电源的主要技术参数包括:

  • 容量:如40KVA、60KVA等,表示UPS的供电能力。
  • 输入电压范围:如3×380V, 3×400V, 3×415V±15%,表示UPS能接受的市电输入范围。
  • 输入频率:如50HZ 和/或 60HZ±10%,表示市电的频率范围。
  • 输出电压:如230V(220—240V之间可选),表示UPS输出的电压范围。
  • 频率容差:如50HZ±0.1%,表示输出电压的频率稳定性。
  • 功率因数:表示UPS的功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