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品牌XDS200仿真器好用

楼主:
哪个品牌XDS200仿真器好用,现在用的艾睿合众的,经常遇见连不上重启的问题,哪位大神推荐个好用的品牌

网友:
USB线要短,质量要好,台式电脑的话数据线要插在电脑后面主板的USB口上,你试试。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Blackhawk(黑鹰),TI(德州仪器)官方或合作品牌,Lauterbach、Spectrum Digital等

网友:
XDS100,价格便宜,使用也不错,没发现有什么连不上的情况

网友:
那肯定官方的的最好啊

网友:
小白想请问一下,仿真器和开发板有什么区别,仿真器能下载bin文件执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