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比较小得信号时波形很乱很杂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测量一个光耦导通电路,5V电源供电,上拉电阻时1K,光耦接收原边发光二极管的光照,在测量时的低电平波形很乱很杂,正负1.5V的波形,这是示波器的底噪吗?

还不时有超过6V的窄脉冲,是我用触发功能捕获的,再者我用的探头是差分探针1000:1,是不是比例太大把底噪放大了?

网友:
示波器底噪可没有这么大一般,±80mV左右,是不是参考地没有接好啊

网友A:
这是设备没有开机时差分探针加在测量点上的信号,带电测量的,探头比例1000:1用的交流耦合,因为直流耦合是一个负电压,第一张图中间绿色比较重的是检测的信号波形,外面那一层浅色的绿色是噪声吧,下面是将上面打到每格1V,示波器检测有效值在800mV;这种波形应该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备没有开机时差分探针加在测量点上的信号,带电测量的,探头比例1000:1用的交流耦合,因为 ...

【这是设备没有开机时差分探针加在测量点上的信号,带电测量的】

设备没开机,怎么【带电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备没有开机时差分探针加在测量点上的信号,带电测量的,探头比例1000:1用的交流耦合,因为 ...

【这是设备没有开机时差分探针加在测量点上的信号,带电测量的】

设备没开机,【测量点上的信号】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设备没有开机时差分探针加在测量点上的信号,带电测量的】 设备没开机,【测量点上的信号】哪里 ...

上电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