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S78-DK】测评+STM32CubeIDE下载程序到外部Flash

楼主:
XSPI2接口连接了128MB外部Flash,首先选择合适的链接文件:

然后选择外部Flash芯片的型号:

效果,可以看到程序被下载到0x70000000而不是内部Flash地址0x80000000

网友A:
外部Flash启动和内部启动有什么差异吗?启动速度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部Flash启动和内部启动有什么差异吗?启动速度等

肯定慢一些了,内部flash贵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慢一些了,内部flash贵很多

主要就是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