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输出短路能变成恒流输出吗?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使用buck变换的非隔离降压结构,正常是以恒压输出,在高端放置采样电阻采集电流,当负载电流高于设定的限流值时,会按限流值进行恒流输出,但如果是通过把输出端短路来达到负载电流大于设定电流值的目的时,输出电流并非恒流,而是产生了振荡,请问buck电路是否支持短路后恒流输出?

网友A:
标准的Buck转换电路不会设计成在输出短路的情况下可以恒流输出。

一般地,检测到输出短路时,电路会立即停止工作,但会需要外部干预一下,比如重启再恢复正常。

按楼主说的,短路后转为会按限流值进行恒流输出的,是专门有特别的设计的

网友:
至于说短路时出现的振荡,短路时,控制部分想调整占空比以限制电流时,电路中的寄生参数可能会让电流的突然变化出现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Buck转换电路不会设计成在输出短路的情况下可以恒流输出。 一般地,检测到输出短路时,电路会立即 ...

是的,我们的设计是想要做一个恒流源,类似LED恒流驱动的方案,只不过在测试过程中,我们需要把输出端进行短路,验证是否还能进行恒流输出,应用上也会有此使用案例。

网友B:
如果要短路下恒流输出,最好是在buck的负载端再加入一级恒流控制输出电路,并且恒流输出的电流不能大于buck的短路保护电流值

网友:
Buck变换器并不保证在短路条件下能够维持恒流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短路下恒流输出,最好是在buck的负载端再加入一级恒流控制输出电路,并且恒流输出的电流不能大于buck ...

这个方法貌似是最合适的,只不过在电流较大的情况下,恒流源功率管的功耗会比较大,效率变低了。例如:Buck输出5V,恒流源输出端短路,电流限制是10A,由于恒流源输出短路,输出电压几乎是没有的,这样,buck输出的5V压降几乎是全部对恒流源的功率管做功了,所以基于这个考虑,我们才想着把buck直接当作恒流源来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貌似是最合适的,只不过在电流较大的情况下,恒流源功率管的功耗会比较大,效率变低了。例如:Bu ...

根据描述要么就把输出电压设置为固定(恒压源),但是需要电流和电压都作为反馈用来调整电源芯片的占空比,这个电源的控制用单片机做感觉更简单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描述要么就把输出电压设置为固定(恒压源),但是需要电流和电压都作为反馈用来调整电源芯片的占空比 ...

buck电路的输出端短路是不是意味着电感会进入饱和状态?输出电容也是被短路,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看来是应该只能像版主所说的,buck按CV工作,后面再加一级CC恒流控制,要处理的就是功耗大发热的问题了。

网友:
有打嗝保护的buck过进入恒功率模式 你可以用电子负载试试

网友:
有限电流的功能就可以做恒流,但短路后,你占空比能到多低呢?理论上,Vo为0,占空比应该为0。假设MOS开通到关断就等于电流检测的延时时间t1,开关周期最大为Tmax。 而"短路"下,Vo为Vo_s。能满足t1/Tmax=Vo_s/Vin吗? Vo_s越小,相应的t1就得越小,否则会磁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