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烤箱做SMT焊接

楼主:
最近做了个小板子,想着用家里闲置的电烤箱来尝试做SMT,之前的想法已经在论坛上发过了,这次是做实验。

首先,画了个按键和点灯的小板子,有0402的电容电阻,0603  LED,   SMT按键,  SOT-23三极管。

然后投板生产,开钢网,买锡膏(熔点158℃)

光板盖钢网,刷锡膏

刷完锡膏的PCB板:

手动摆放上器件(手抖了,蹭掉了几个焊盘的锡膏)

放进电烤箱,先100℃烤10分钟,然后调200℃,烤2分钟

出炉,发现效果还不错,但是有一个电阻立碑了,还有2个电阻连锡了,都是因为放器件的时候手抖了,锡膏不均匀导致的

焊上直插器件,完成

连接电路,调试,LED全部点亮,按键正常拉低

网友A:
不错,就是这个烤箱以后别烤吃的了。

网友B:
先100℃烤10分钟,然后调200℃,烤2分钟,需要预热这么长时间吗?

网友C:
厉害了,这个牛了,锡膏的型号可发一下吗,可以参考回温曲线

网友D:
按键那个塑料会不会被烤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这个烤箱以后别烤吃的了。

对,这个烤箱买回来之后也没做几次烤肉,显得很鸡肋。就用来尝试smt了。如果以后还需要就再买一个,反正几百块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100℃烤10分钟,然后调200℃,烤2分钟,需要预热这么长时间吗?

电烤箱没有控制温度曲线的,全靠手动调整。我也是凭感觉调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这个牛了,锡膏的型号可发一下吗,可以参考回温曲线

随便买的中温锡膏,158度熔点。因为是手动调的温度,也没管什么温度曲线了,先给板子低温加热,然后调200度就完成焊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键那个塑料会不会被烤焦?

不会啊,正常SMT的温度也是200多度吧

网友:
这个真可以啊,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啊,正常SMT的温度也是200多度吧

哦哦哦,不过你这个方法确实不错,哈哈

网友F:
楼主很有想法~~不错不错~~~就是咱家的烤箱现在还好吗??

网友:
楼主这创意和执行力刚刚滴啊,我家里也有闲置了N年的烤箱,就是不敢这样去用,怕被屋里领导收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很有想法~~不错不错~~~就是咱家的烤箱现在还好吗??

不能再用来烤食物了

网友G:
可以解决阻容和小集成块焊接打样问题,是个好法

存储芯片和管脚多单片机均匀性不一定焊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解决阻容和小集成块焊接打样问题,是个好法 存储芯片和管脚多单片机均匀性不一定焊的好吧

没试过,下次试试

网友H:
我之前有看到老外拍视频用的是在淘宝买的专门把烤箱改造成桌面回流焊炉子的温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有看到老外拍视频用的是在淘宝买的专门把烤箱改造成桌面回流焊炉子的温控板

那个要拆机,而且得有很多工具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键那个塑料会不会被烤焦?

按键我不担心,开始的时候我是比较担心LED会不会被烤坏,出炉之后试了一下没问题,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随便买的中温锡膏,158度熔点。因为是手动调的温度,也没管什么温度曲线了,先给板子低温加热,然后调200 ...

这玩意小的封装 回温不好容易立碑

网友:
可以使用:小型迷你恒温定时加热台 S110回流焊接维修可调温加热板35-400℃

网友:
楼主这个动手能力不错,而且有想法就能付诸行动去尝试

网友:
家里常用的烤箱就不好做实验了。。。。。。。。。。。。。。。

变废为宝指南。。。。

网友:
非常好的创意实验!

有机会一定尝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