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开关常闭

楼主:
升压时需要M1常通,M2常开,降压时需要M4常通,M3常开,用栅极驱动芯片如何实现常通常闭,栅极驱动芯片输入控制信号不是要PWM信号吗

网友:
这是电机控制的电路图吧,常开常闭,对于这种MOS,是需要电压驱动的

网友:
升压时需要M1常通,M2常开,降压时需要M4常通,M3常开-------这是什么? 不明白。。怎么能这么理解呢??

网友A:
楼主使用了三个带【通】字的词:常通、常开、常闭。三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了三个带【通】字的词:常通、常开、常闭。三者有什么区别?

表述不清楚,常通和常闭都是指管子一直导通,常开是值管子一直不导通,这个电路是升降压拓扑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升压时需要M1常通,M2常开,降压时需要M4常通,M3常开-------这是什么? 不明白。。怎么能这么理解呢 ...

不是电机驱动,是buck-boost拓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机驱动,是buck-boost拓扑

【是buck-boost拓扑】

这个可不是Buck-Boost拓扑。前面5楼你说【升降压拓扑结构】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述不清楚,常通和常闭都是指管子一直导通,常开是值管子一直不导通,这个电路是升降压拓扑结构

你的这个电路,不必有某管子“常闭”,即不需要某管子一直导通。因此,可以使用“自举”方式的驱动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buck-boost拓扑】 这个可不是Buck-Boost拓扑。前面5楼你说【升降压拓扑结构】是正确的。

例如需要降压,是不是需要M4一直导通,栅极驱动不是需要PWM的控制信号,自举电容才能实现升压吗,那如何实现一直导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如需要降压,是不是需要M4一直导通,栅极驱动不是需要PWM的控制信号,自举电容才能实现升压吗,那如何 ...

【例如需要降压,是不是需要M4一直导通】

我在8楼已经说过,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如需要降压,是不是需要M4一直导通,栅极驱动不是需要PWM的控制信号,自举电容才能实现升压吗,那如何 ...

这个电路,实际上是一个Buck电路再加上一个Boost电路构成的。这个电路的特点,是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Vin和Vout同极性(首帖图四个功率开关管是N沟MOS管,Vin和Vout对地均为正)。Buck-Boost电路不同于此电路,Buck-Boost电路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但输出电压方向与输入电压方向相反,即反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如需要降压,是不是需要M4一直导通,栅极驱动不是需要PWM的控制信号,自举电容才能实现升压吗,那如何 ...

此电路还有一项特点:能量可以双向流动。也就是说,可以把Vout端当做输入,Vin端当做输出(此时负载当然接到Vin端上)。所以这种电路是双向直流变换器的一种。当然,四个功率开关管的控制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如需要降压,是不是需要M4一直导通,栅极驱动不是需要PWM的控制信号,自举电容才能实现升压吗,那如何 ...

需要能量双向传输的例子:电动汽车加速时,当然能量是从电池传输到电动机,变换器可以控制电动机的速度。减速或者下坡时,如果使用双向变换器,能量可以从电动机返回电池,对电池充电。显然,这样可以节省电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例如需要降压,是不是需要M4一直导通,栅极驱动不是需要PWM的控制信号,自举电容才能实现升压吗,那如何 ...

如果不需要能量双向传输,那么此电路并无任何优点。此电路需要使用四个功率开关管,而且控制非常复杂,还不如使用有变压器的变换器。

网友:
这是想用全桥做成Buck 和 Boost ? 栅极驱动芯片通过单片机控制时序即可

网友:
要使M1、M2等器件常通,需要确保栅极驱动芯片持续为这些器件的栅极提供足够的正电压

网友:
如果只是常通和常闭并且切换频率低的话,不需要PWM,利用高低电平控制光耦都能驱动MOSFET,不过上管换成P-MOSFET。

网友:
升压时需要M1常通,M2常开,右边的M3、 M4是什么状态呢,不说的法就是全部常开了,全部断开

降压时需要M4常通,M3常开,左边的M1 、M2是什么状态呢

M1\M3  和M2 、M4 如果不是交替通断,这个怎么工作呢,

网友:
从电路的结构来看,就是H型的桥式放大器,SW1、SW2就是两个输出端,中间的L电感就是负载了。 右上角的OUT应该是Vin电源的正极,

电机用H型桥式放大器控制,网上一大堆的资料,电机控制用桥式放大器控制,可以控制正反转及调速。它的工作原理与振动台的功放原理是相同的了。

网友:
把振动台的开关管功放,如10KW的功放机柜就可以直接接控制直流电机了,输出电压最高是正负90V,电流额定值可以到100A,一般是用MOS管

新型的功放单箱可以到40KW,输出电压可以到300V了、这个是用高压IGBT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