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自耦变压器能否按照单相变压器使用?

楼主:
有一台三相四线制自耦变压器,变比是9:10,这种三相四线制设备能否只在单相设备上使用,就只是接一根火线和零线?我想着大概率是不可能使用,但是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制约着?

网友:
【有一台三相四线制自耦变压器,变比是9:10,这种三相四线制设备能否只在单相设备上使用,就只是接一根火线和零线?】

可以。

网友:
【我想着大概率是不可能使用,但是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制约着?】

慢慢想。

网友:
【三相四线自耦变压器能否按照单相变压器使用?】

取三相变压器中的一相,可以当成单相变压器使用。但千万别把三相一次绕组并联使用。三个一次绕组并联,那非跳闸不可。

网友:
想象一下,三相四线制变压器就像是一个为三户人家(A、B、C相)共同设计的水泵,每家都能得到稳定的水量(电压)。

如果你只接一根水管(单相),确实能得到水,但这样可能会导致水泵运转不平稳,效率降低,甚至可能损坏水泵。

同时,其他两家的水管里没水流动,可能会造成整个系统的失衡。

网友:
标题中说明白了是三相自耦变压器,所以一定可以取三相变压器中的一相当单相变压器使用。如果二次是曲折接法,那就不能取一相当单相变压器用。

网友:
如果变压器的一个绕组(如A相)与零线配合,确实可以形成一个单相的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