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产生-5V的问题

楼主:
先上图

这个电路是不是说电压增加时增加到13V,产生-5V?
电压降低时,降到8V时-5V消失?谢谢

网友:
按照字面意思是这样的,pin5低电平使能,所以输入需要达到13V时,Q1导通,PIN5电平被拉低。输出关断得细看规格书

网友:
谢谢!

这是手册里的说明

网友:
迟滞量约等于输出电压值,TI 手册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VIN到了8v后如果负载很小,则470uF电容导致动作延迟增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