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请教下各位大拿谁用过这款芯片,照片拍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能看到丝印是AARAMV或者是AAR4MV,但是搜索不到具体芯片型号

网友:
收集更多信息有利于查找器件型号,比如封装(SOT23-3?)、可能的功能等,然后在该类产品主流厂商的选型信息中再查询

网友:
请将旁边的地方的电路也拍下来,方便分析。有电路图最好。

网友:
分析电路板和芯片特征‌:通过观察芯片周围的电路布局、其他元件的型号以及芯片的封装形式等,可能能够推断出该芯片的大致功能或类型,进而缩小搜索范围。

网友:
你是怎么拿到这块板子的, 有板子肯定就有对应的原理图, 如果你是购买的,你可以联系以下卖方。

网友A:
从拍的图片看,芯片型号,信息量少

这种SOT-23封装芯片的丝印,往往不是具体型号规格

网友:
还是先确定一下这个元件的功能,把周边电路画出来基本就知道是什么功能的元器件了。

网友:
从电路板看来, pin 1是接控制信号,pin 3是接地信号。有可能是个N-MOS。引脚分别是 PIN1 ~ 3: G D 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拍的图片看,芯片型号,信息量少 这种SOT-23封装芯片的丝印,往往不是具体型号规格

封装是SOT23-3,三个管教,一个电源一个地,一个信号,信号连接到FPGA上,信号线上接了个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接到3.3V上。

网友:
封装是SOT23-3,三个管教,一个电源一个地,一个信号,信号连接到FPGA上,信号线上接了个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接到3.3V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装是SOT23-3,三个管教,一个电源一个地,一个信号,信号连接到FPGA上,信号线上接了个上拉电阻,上拉电阻 ...

先整个NMOS管SOT23-3的试试

比如2N7002,SI2302

网友:
这应该是个1-wire 器件,用逻辑分析仪挂到这个元件的信号线上,选1-wire协议,看看数据大约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装是SOT23-3,三个管教,一个电源一个地,一个信号,信号连接到FPGA上,信号线上接了个上拉电阻,上拉电阻 ...

一个电源,一个地,另一个引脚用示波器测量是模拟信号 ( 0V ~ 3.3V)还是数字信号(0 / 3.3V)。

网友:
tb搜图,看起来很像s8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