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设备原理导致的测量误差

楼主:
测试一个逆变器的制动时刻的电流,当母线电压达到阈值时制动管开启制动电阻上流过电流泄放能量;

第一次用的福禄克i1000s电流钳测量,在制动管开通阶段电流波形正常,但是在关断阶段电流是负值;

然后换了一个泰克的电流枪测量和理论上电流波形一致,制动管导通瞬间电流为正流过电阻,制动管关断阶段没有电流电流为零;

分析原因说是电流钳是交流的,不能测试直流,对最低频率有要求,但是其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测试直流时会出现这种问题?

电流钳测量

电流枪测量

网友:
都是名牌仪器,用的场合不对

福禄克i1000s电流钳在测量直流或快速变化的直流信号时有局限性
而泰克电流枪是用在测量高精度,特别是测试制动过程中的电流是特长。

网友:
不同意楼主的说法,现在很多钳形表是能测量直流的,

所以应该有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