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是使用UC2844搭建的反激式开关电源电路,有个问题

楼主:
图中所示的L1电感和C17电容组成的LC滤波电路,之前的TOP系列或者别的开关电源电路都使用这个模块,没啥问题,然后使用UC2844重新设计的变压器之后,上电后满载工况下变压器叫的特别响,刺耳声音那种,把L1去掉后就声音小了很多很多,这是咋回事?

网友A:
从最后一幅电原理图看,反馈是从L1右边经L2取样。L1短路后,改变了反馈环的开环幅频和相频特性。

网友:
有示波器吧?用示波器看看R20两端是否有很大的音频纹波。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在看看L1两端的波形。

网友B:
重新计算并调整L1电感和C17电容的取值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问过吧,图都一样。光耦和431供电从C15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计算并调整L1电感和C17电容的取值试试

L1感值在4.7uH附近调整过,换过3.3uH和6.8uH,没有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最后一幅电原理图看,反馈是从L1右边经L2取样。L1短路后,改变了反馈环的开环幅频和相频特性。

其他电源方案也都用的这个电路和感值,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电源方案也都用的这个电路和感值,没有问题

【其他电源方案也都用的这个电路和感值,没有问题】

现在天气预报每天都报告花粉浓度。多数人吸入这些花粉,什么问题都没有,但确实有些人吸入某种花粉就不行,打喷嚏、流泪,甚至发生哮喘,严重的可危及生命。

你的【其他电源】,是和首帖电路完全相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电源方案也都用的这个电路和感值,没有问题

【其他电源方案也都用的这个电路和感值,没有问题】

注意6楼 不亦心 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电源方案也都用的这个电路和感值,没有问题】 现在天气预报每天都报告花粉浓度。多数人吸入这些 ...

变压器不同,然后初级侧使用的TOP管系列,次级侧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