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的几个问题

楼主:
Altium Designer19的几个问题

1.拐角处为啥不是蛇形线?

2.为啥有两组长度信息?

3.画蛇形等长的操作方法对不对?

4.按TAB出来的信息理解对不对?

5.两种等长方式,哪个才是对的?

6.过孔有×号是因为有内层plane的原因?

7.过孔有×号是因为有内层plane的原因?

8.按快捷键U+R把画好的线进行等长的时候,这里出来两个长度信息,是什么含义?怎么理解呢

网友:
蛇形线其实通常的操作是要先布好线再改成蛇形

进行蛇形线布线前的前提是已经完成手工布线,,然后按下 “Tab” 键进行参数的选择
添加蛇形线规则
参数就是波长、幅度等。

网友:
按 Tab 键调出等长参数设置窗口。
在 Target Length 中选择 Manual 设置等长目标长度。
在 Pattern 中选择所需的蛇形线形状(如 Mitered Lines、Mitered Arcs 或 Rounded)。
调整 Max Amplitude、Gap、Amplitude Increment 和 Gap Increment 以满足设计需求

网友:
Tab 键选择的参数

中文界面

网友:
拐角处为啥不是蛇形线?

  • 蛇形线(也称为走蛇线)通常用于调节线路长度以匹配信号延迟,特别是在高速数字设计中。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拐角处,直接走线可能更简洁且不影响信号完整性,因此不一定需要蛇形线。此外,过度使用蛇形线可能导致线路复杂度增加,影响布局的美观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
为啥有两组长度信息?

  • 在Altium Designer中,如果看到两组长度信息,这可能是因为你在处理涉及多条线路或需要对比长度的场景。例如,在长度匹配工具中,可能会显示目标长度和当前长度的对比。或者,在某些报告中,可能会分别列出线路的物理长度和电气长度(考虑了线路宽度、介电常数等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有两组长度信息?‌ 在Altium Designer中,如果看到两组长度信息,这可能是因为你在处理涉及 ...

目标长度和当前长度?哪个是哪个

物理长度和电气长度-------这个啥意思  ?不应该一样吗

网友:
正在学习单片机开发,需要外围电路设计,好资料,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