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商城导出来的CAE和PCB封装用PADS导入遇到的问题

楼主:
立创商城导出来的CAE和PCB封装用PADS导入遇到的问题

用嘉立创元件库和封装库导出来pads,为啥不能自动匹配管脚?

比如有三种方式可以用Pads导入立创导出来的PCB封装和CAE符号
1.导出来的封装Pads只能导入CAE逻辑符号.c文件,或者原理图封装.d文件,为啥没有.p文件(元件库)

2.封装直接导出来用PADS导入,但是原理图符号自己画

3.用AD转成DXP,DXP转成padsvx能导入的低版本DXP格式

如果采用第一种方法导入,就出现了分配CAE封装的时候,管脚不能自动识别的问题,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吗?只不过不想自己画CAE封装而已,在pads里面,想直接导入立创商城导出来的文件直接用

网友:
PADS用.p文件来管理元件库,如果导出的文件不是这种格式,需要手动转换或重新创建。

不同版本的软件之间兼容性不好,尤其是从低版本转换到高版本时。

所以,“为啥不能自动匹配管脚?”

网友A:
不同版本导入有差异,下面仅供参考,Pads95导入JLC的标准封装库的

使用的时候就点右上角那个下拉按钮,选中 JLC 的库就好。
或者在开始那个库列表那里把 JLC 的库上移到最顶端就 OK 了

网友:
无法自动匹配管脚的原因

  1. 格式兼容性‌:

    • PADS软件在导入外部文件时,特别是从其他EDA软件(如立创EDA)导出的文件,可能存在格式兼容性问题。不同的EDA软件在元件库和封装库的格式定义上可能存在细微差别,这些差别可能导致PADS在导入时无法正确识别或匹配管脚信息。
  2. 管脚命名和排序‌:

    • 在不同的EDA软件中,元件的管脚命名和排序可能不一致。如果立创EDA导出的文件中管脚命名或排序与PADS中的期望不符,那么在导入时就会出现管脚无法自动匹配的问题。
  3. 软件版本和设置‌:

    • 使用的PADS软件版本可能不支持直接导入立创EDA导出的特定格式文件,或者需要特定的设置才能正确识别和处理这些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法自动匹配管脚的原因 ‌格式兼容性‌: PADS软件在导入外部文件时,特别是从 ...

如何处理呢  如何节省时间呢

网友:
估计还是兼容性的问题,这个互相导入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版本导入有差异,下面仅供参考,Pads95导入JLC的标准封装库的         &nb ...

立创商城下载的封装没有pt9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