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和IGBT怎么由栅极控制进入饱和区?

楼主:
半桥输出电路,分别用MOS管和GBT作为主回路功率器件,这种结构是上下交替导通的;从MOS管和IGBT的伏安特性曲线、转移特性曲线以及半导体材料特性,是怎么由栅极电压控制MOS管和IGBT进入饱和区的,我的意思是怎么完全由栅极电压控制MOS管和IGBT进入饱和区的,因为从IGBT关断状态CE上承担的是很大的母线电压,按照转移特性MOS管和IGBT是在有源区的,可是后来为什么进入了饱和区?

网友:
【MOS管和IGBT怎么由栅极控制进入饱和区?】

先把模拟电路中三极管(双极型)电阻作为负载的阻容耦合放大电路看明白,你的问题自然解决。

网友:
由于基极受过大电压,造成电子受激过放

网友:
MOS管,漏源电压Vds增加到一定时,导电沟道完全形成,MOS管进入饱和区
IGBT管,集射极电压Vce增加到一定时,IGBT进入饱和区

网友:
当关断过程中,对于MOS管DS、或对于IGBT管的CE之间是会承受很大的母线电压,

但,栅极电压的增加,进入饱和区,漏极电流(MOS管)或集电极电流(IGBT)主要由栅极电压控制,而不是由DS或CE之间的电压控制的。

网友:
如水龙头在关闭时,如果进水有足够的压力,通常不会导致水龙头无法打开

如却因进水管道的水压超过了水龙头的推荐工作压力打不开,那是水压系统设计与水龙头不匹配。

类似,如选择的MOS管耐压与系统电源不匹配,那是MOS管参数选择问题了

网友:
当栅极电压Vgs足够大(大于Vth),且漏源电压Vds也足够大时,MOS管会进入饱和区

网友:
当栅极电压Vgs足够大(大于Vth),漏源电压就是0时,DS极间仍然是导通的。

如当Vds=200V时,而Vgs=15V时,管子就不能完全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栅极电压Vgs足够大(大于Vth),漏源电压就是0时,DS极间仍然是导通的。 如当Vds=200V时,而Vgs=15V时 ...

还是以半桥驱动为例,下桥在开通之前DS电压很高,驱动电压一般不超过20V,为什么会进入饱和区?

网友:
栅极电压增大,会从放大区进入饱和区,从而使管子完全导通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MOSFET和IGBT从截止到导通的完整过程,饱和区即为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