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DigiKey创意大赛】 物料开箱

楼主:
这次申请了三块开发板套件,分别是“ESP32-C6-DEVKITC-1-N8”、“TCS3200 RGB COLOR SENSOR BOARD”和“Raspberry Pi5”。

计划是ESP32控制RGB,然后树莓派5与这个通讯,还可以用上位机控制,上图,coding

网友:
树莓派还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网友:
很精致嘛

网友A:
4GB 树莓派,这个是否还要加散热片,防止过热

网友B:
ESP32和树莓派准备用什么方式进行通信?

网友C:
树莓派是用来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GB 树莓派,这个是否还要加散热片,防止过热

不用啊,Pi 5上面自带散热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SP32和树莓派准备用什么方式进行通信?

用串口吧,最简单了;走网络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树莓派是用来玩的?

试着跑个模型,或者接入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串口吧,最简单了;走网络也可以

我觉得网络不错,局域网也不会有什么干扰。